另类的车床切削,请教

楼主(2011-07-31):
          直径φ40x60不锈钢304#棒料,外围车M2螺纹,车速1000/分钟,请问那位高手有办法把切削出来的屑打断(很短的条状)又或另到切削出来的屑不缠绕工件(或刀架)

网友:
螺纹M2???

是我看不到,还是lz写错了?

网友:
     断屑和排屑是要磨好前刀面的角度和形状,这是一个普通车工都应具备的知识(好像过去三级车工应知、应会、操作实例就有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螺纹牙矩是2mm公制的,回楼上,正常车不锈钢螺纹牙的确很难退屑,可能高速情况下可以吧!但现在找不到可以承受高速切削的合金刀粒,知道的大侠请回应下,多谢

网友(2011-09-06):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螺纹牙矩是2mm公制的,回楼上,正常车不锈钢螺纹牙的确很难退屑,可能高速情况下可以吧!但现在找 ...

涂层的刀具可以么?

网友(2011-10-18):
刀磨好后,断屑很难,我是让屑卷成一个球。你试试看

网友:
车不锈钢的罗纹不可能断削的,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上的意见没错 304车削不会断的 整理一下形状倒是差不多 但是刀粒不如手磨的

网友(2012-04-05):
赞同三楼的观点,这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光在这儿讨论是没有用的,就算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才能不缠绕,我想你还有不会的。所以还是要多练习,多实践,结合理论知识才能做到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多洒些汗水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