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翻译以下内容

楼主(2011-07-31):
A few observations:

In comparing the parts I have noticed that the WWY part has a thicker bottom section (around0.080/connecting side wall 0.040). There is also a small cup on the inside of their bottom,where it's gated, that is working like a cold slug well . This is probably something to create turbulent flow?

In molding you should  inject thick to thin wall to minimize pressure drop and be able to pack out the thicker section.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ABC to thicken the bottom of their part and add something like this small cup to funtion as a cold slug well.

I also notice that the WWY part has a step in the lower side wall just before the small nipple . This step ,be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main wall, is working as a strength rib and is helping to prevent the wall from bulging out . The section on ABC part appears to warp the most .

I will need to get from you , the sprue size , runner size and design, as well as gate size , if we are to  have a mold flow analysis done on your part.

网友:
A few observations:
一些发现:
In comparing the parts I have noticed that the WWY part has a thicker bottom section (around0.080/connecting side wall 0.040). There is also a small cup on the inside of their bottom,where it's gated, that is working like a cold slug well . This is probably something to create turbulent flow?
在对比零件时我注意到WWY底部比较厚(0.08,连侧壁为0.04),底部内部还有一个凸包,在浇口位置。这样就像一个冷料井,可能会产生湍流?
In molding you should  inject thick to thin wall to minimize pressure drop and be able to pack out the thicker section.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ABC to thicken the bottom of their part and add something like this small cup to funtion as a cold slug well.
注塑的时候需要先注厚的再到薄的地方来减少注塑压力下降又能够先打满厚的部位。是否可能在ABC底部加厚或者加个小凸包,做个冷料井?
I also notice that the WWY part has a step in the lower side wall just before the small nipple . This step ,be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main wall, is working as a strength rib and is helping to prevent the wall from bulging out . The section on ABC part appears to warp the most .
我还注意到WWY小端侧壁有个台阶,在小凸点前面的位置。这个台阶跟大面垂直,像个加强筋防止变形。ABC的剖面变形会醉厉害。
I will need to get from you , the sprue size , runner size and design, as well as gate size , if we are to  have a mold flow analysis done on your part.
我需要知道:料头口大小,流道大小,浇口大小(包含设计形状),模流分析。

以上给参考,感觉为邮件的内容。口语最好翻译的。

楼主:
恩 谢谢老屈的翻译 你猜的没错是邮件内容 这封是美国发来的技术交流邮件  再次感谢!!!!

网友:
一些发现:
我在对比这些部件时注意到WWY件底部较厚(约0.080/连接侧壁处则为0.040)。底部内部还有一个小包,它在浇注时起到冷料井的作用。这许是用来制造湍流的吧?
成型时应由厚到薄,以使压降最小,且使较厚的区域得以注满。对ABC而言,可否增厚其底部,并加入像这个小包一样的东西来起到冷料井的作用?
我还注意到WWY件在较低的侧壁那儿,就在接合处前,有一个台阶。该台阶垂直于主壁,起加强筋的作用,帮助防止主壁膨胀。ABC件上的这部分区域貌似变形得最厉害。
若要做流道电脑分析,则请您提供注料口尺寸、浇道尺寸及设计,以及浇口大小。

献拙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11-8-16 08:39):
将“observation”改译成:意见

楼主:
谢谢韩章兄弟的翻译

网友:
高手真多...以后要多来逛逛

网友:
恩,看了之后,感觉有些东西还是要学的。。。

网友(2011-10-14):
高手      都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