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齿轮泵的齿轮不变位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1-07-31):
我有一对齿轮泵的齿轮可是没有变位,主动齿为14齿,从动11齿,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
   是有实物还是你的设计,还是忆造?

网友:
齿轮之间离合有问题吗?不大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实物没有变位,我查了一些资料齿轮泵的齿轮很多都要变位

楼主:
这个齿轮当初是测绘的,我怀疑有问题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齿轮变位?

网友:
不变位的齿数和压力角相关的,如果压力角大,允许齿数较少。楼主的齿轮泵是内啮合的吧?请你仔细检查一下齿轮的压力角再做判断

网友:
    一般小齿数齿轮如果不变位,加工是会过切,但变位方法很多,请你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我的齿轮是外啮合的,一个主动齿同时带动3个从动齿轮,因为图纸是买别人的,我怀疑不太可靠

网友B:
没必要花费6分,你还是贴图吧!

楼主:
改成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花费6分,你还是贴图吧!

改成图片了

楼主:
如果不变位,把压力角调整到25度也可以解决11个齿的根切问题了,我估计当初测绘的人可能无法测出压力角就写了个20度。我们厂的齿轮泵流量一直上不去,所以我产生了怀疑。

网友:
变位有高变位和角变位的区别,你这是角变位。

网友:
齿轮最小齿数是有要求的,好像是13,否则就有根切现象,容易断齿,所以通过变位来进行修正。

网友:
不太明白,到底是测绘的时候有没有误差呢

网友(2011-11-16):
齿数太少,不变位会根切。设计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齿轮变位?

在加工标准齿轮的位置上,如果齿轮刀具,靠近齿轮一段距离xm,则得到负变位齿轮;如果齿轮刀具,远离齿轮一段距离xm,则得到正变位齿轮。x就是变位系数,负变位时是负值,正变位时是正值;m是齿轮模数。变位量是x与m的乘积。
变位齿轮,模数、压力角、分度圆直径、齿距,都不变;正变位齿轮,齿厚、齿根圆、齿顶圆,都变大,齿根高变小、齿顶高变大;负变位齿轮则相反。
变位齿轮的齿厚 = πm / 2 + 2xmtanα  ,注意变位系数的 + 、- 。
变位齿轮的齿根圆直径,等标准齿轮时的齿根圆直径,“加上”2倍变位量。
变位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在单个变位齿轮时,无法确定的,需要知道一对齿轮参数和实际中心距,才能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