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镗内卡爪车?

楼主(2011-07-31):
怎么样镗内卡爪车,出来的工件的同心最好?注不是液压卡盘的卡爪。。。。

有很多人多说:在卡爪里面放个东西只要比车的工件大一点就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怎么好?

网友:
那么楼主觉得有什么好方法就说出来分享一下呢。

网友A:
镗内卡爪一般是夹一个比要加工的零件的夹持部位的外圆小0.2左右的圆棒,然后镗爪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镗0.2左右就可以镗圆,如果爪子跳动大的话还圆棒的外圆还可以在小一点,这样镗出来的内孔基本上等于或略大于工件的夹持外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镗内卡爪一般是夹一个比要加工的零件的夹持部位的外圆小0.2左右的圆棒,然后镗爪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镗0.2 ...

你好!
这样子的话,夹持圆棒的部位是不是镗不到了呢?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样子的话,夹持圆棒的部位是不是镗不到了呢?
怎么办?

对的,那个样镗有些工件的要求很难达到的

网友:
要看你的爪是不是i正反爪了,要是正反爪的话,可以镗内爪外或镗外爪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