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无缝管爆破压力,请教

楼主(2011-07-31):
我买的外径32、内径26、长度550(毫米)的304不锈钢无缝管,它的爆破压力是多少兆帕?在多少兆帕一般比较安全?

网友:
买时候没问?

楼主:
老板只知道卖,哪管那么多问题呢

网友:
可以算出来的   你查下机械设计手册  计算步骤不复杂的

网友:
由公式:ΔD>=P*D/(2*σ)

 ΔD---钢管壁厚(mm)
   P---最大工作压力(MP)
D---钢管内径(mm)
σ---钢管材料的许可用力(即抗拉强度/安全系数)(MP)

可知:P<=2*σ*ΔD

带入数据可知:P<=24.5MP(安全系数取5)

一般用到21MP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计算的哟

网友:
5楼,计算法对的

楼主:
21兆帕之内安全吗?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