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磨床的抗磨液压油变白了,找不出原因!

楼主(2011-07-31):
各位大虾  小弟遇到个大问题:
今天我的工人跟我说,  大平面磨(630*1000)的液压油不知道什么原因变白了  !
平面磨的液压油是加在床身里面的 是封闭的,外界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进去(乳化液)。

现在找厂家来看 , 人家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建议

网友:
还是要考虑一下进水的因素

楼主:
全封闭的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进去的  2大桶液压油看着心疼啊  还不知道对机器造成多大的伤害

网友:
也可能进空气了,过几天就知道了,如果进水的话,你最好把液压油抽出来用分离机分一下。

网友:
是否进水最简单的判断就是静态时液位和平常相比有无增加?
不管什么原因,设备要大修那是肯定的了。

网友(点评):
不大修 我也不肯啊 新机器就出现这样的事情 不修怎么行

网友:
液压油、机油进水一般呈灰白色。

楼主:
分离机分离出来的 机油只能用于 模具零件的防锈  其他没有任何的作用哦

网友:
新手,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可能是密封性不好,油里有空气的原因。
检查每到油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奇怪,我的摩托车里的机油一到冬天就很容易乳化,灰白色,按理说发动机密封的更好。后来我就问修摩托的老手,他们说是冬天气温低,发动机发动后油温慢慢升高,虽然活塞上的三道环密封的很好,但还是有少量的废气窜入曲轴箱,所以就会乳化。

网友:
肯定是进水

网友A:
是不是加进来乳化液了,我徒弟就错加过一次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进来乳化液了,我徒弟就错加过一次

你说的这个现象我工作中也碰到过
液压油和乳化液都是同样的外形和颜色的桶装的
粗心的人很容易搞错

网友:
如果能把液压油和乳化液搞混了,那也不用干这个工作了!

楼主既然讲是全封闭的,厂家来人也没找到原因,那就只能现场查原因了!

原来我们镗床也损失了2桶液压油,原因是机床有问题,找机修机修说是没油了,就加了2桶(其实有油),结果晚上就漏油了,漏的有3桶油吧!原因是其中一个电机坏了,漏油管漏油!

网友:
就是进了冷却液了     检查一下油路吧    看看哪跟管子裂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磨削液渗进去了。

网友:
进水进气

网友:
确定油质没问题,有时油不纯也会,我就遇到过

网友:
估计一般是进水了,液压油被乳化了

网友:
我们又一次和你说的一样情况,师傅说是进水了

楼主:
经过仔细查看(人都爬地上去了),在磨床小幅度快速磨削的时候冷却液不停的与磨床的挡板相撞,结果有一点点的冷却液沿着挡板的缝隙渗透到导轨的头部,又顺着导轨的头部滴到中间的机体上,由于机体中间有油孔,水就顺着油孔跑到   机身里面去了。

网友:
估计不是水,应该是液压油进空气了,判断的办法是让机床停一晚上,第二天来看,如是白色就是进水,反之就是混进空气了。

网友:
估计可能是进水了,液压油被乳化了 ,再仔细查一下哪里进的水

网友:
操作失误,进水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1-08-30):
液压系统液压油发白两种情况:1.液压油含水份。2.液压系统吸入空气进去。
如果机床工作时噪音大,或者刚停机后油面有大量气泡就是吸入空气.
取样放入玻璃杯子静置一段时间如果不会变透明而且分层现象就是液压油中含水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渗进冷却液了,工作台两头的密封钣金没做好造成冷却液渗漏。还有就是工作台的铸件在生产的时候没有做T型槽渗水试验,因T型槽里有疏松造成渗漏。可以看油面是否增高就能判断出来,我们就有生产龙门平面磨床,这亏也吃过

网友:
肯定是进水了,没得假。

网友:
估计是进水了

网友:
小弟我学习了  呵呵

网友:
磨削液渗进去了

网友(2011-09-29):
肯定是进水了,没得假

网友(2013-09-23):
密封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