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工件用2轴车床搞定,共同探讨下

楼主(2011-07-31):
在公司里呆了一个星期未回家,因为公司接了一个单,很是让老板纠结,是一个要4轴 CNC才能加工的工件,可这是一笔大单,也关系到到公司颜面问题,于是一个星期后便有了这个试制品出现了

楼主:
这个样品是尺寸减半做到,只是看思路正确否

网友:
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见过,只等高人来解决

网友:
这个用螺纹指令Z向偏移,一点一点吭过去~思路应该是这样~~不过难度肯定是有的~

网友:
看你前段表面               因该是非正常切削啊                         ???

网友:
还是用四轴做吧,你这样只是做个样子 不是看着像就行了!

网友:
对,还是用四轴做吧,难道只有两轴的吗?

网友:
类似于八字油槽加工方式,z向负方向慢慢偏移。

网友:
怎么做的?

网友:
   一个 正反螺纹相接的程序!在套宏程序做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是大单,我看更要用四轴做,用两轴或专机也能做出来,不过质量和稳定性堪忧!

网友:
我见过用旋风铣  加工这个的

网友:
打错了更正已下,M98+G32

网友:
楼主貌似上的不是成品吧?中间的槽还没车呢,不会也啃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蛮难加工的。这个槽做什么用的、?导油槽需要这样折腾嘛?

楼主:
凸轮的一种

网友A:
数控车床刀架加上个电机,把刀架改成个能旋转的带铣刀头的(类似铣床主轴),然后车床主轴十几转,就改成了三轴的了,主轴低速时可以做铣床用,高速时换上车刀当车床,怎么样

楼主:
很不错的方法,不过是些轨,塔式刀台,装不上电机

网友:
车床做出来的和 实际的凸轮轨迹是不对的。必须要4轴
1是效率 2是精度  车床再怎么搞也有欠切的 何必那样低速折腾机床呢

网友:
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2-02-24):
类似八字的思路是吗?坏蛋?

网友:
高难度,纯属路过!!11

网友(2015-08-07):
这是专机镗杆,一般用于发动机缸体镗曲轴孔用的,我们用的材料是38CrMoAlA,调质处理,表面渗氮

网友:
应该用车螺纹的方式

网友:
   编程高手!

网友:
厲害阿用兩軸車出來!!

网友:
飞刀试试,效率很高

网友:
这个怎么也得4轴去做比较好吧!

网友:
这是跟床子过不去啊,虽然功能最大话了,但是精度上很难保证

网友:
二轴的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建议四轴

网友:
车铣复合或4轴加工中心  个人见解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床刀架加上个电机,把刀架改成个能旋转的带铣刀头的(类似铣床主轴),然后车床主轴十几转,就改成了 ...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观看高手操作

网友:
很神奇啊。直接四轴省多少事啊

网友:
这个很好做嘛 ,改个专机5W搞定

网友(2015-10-13):
赞,有创新能力

网友:
赞一个,让我小学徒膜拜

网友:
楼主能否公布下你的方案,让大家学习学习,或说说思路。我觉得质量和效率是关键,不能一味的把活做出来,把技术体现了而把生产节拍下降了,也不得好。

网友:
高手们,我也想看看高手怎么解决呢额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中

网友:
用电脑软件编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