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防止铁削掉到卡盆缝里?

楼主(2011-07-31):
因为是车散件,杂件,铁削常常掉到卡爪缝里扭不动,经常要拆卡爪好麻烦还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车内孔是把卡盘孔用纸或布堵上!!!

网友:
没有啥特效办法的,时间长了再怎么都会有点铁屑什么的掉进去,咱们一般都是在卡盘中间孔塞点布头,经常用气枪吹吹。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要车东西,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用气枪吹,也不能完全解决,一天最少也得拆一次

楼主:
塞布有时会被铁削拉出来,车小孔可以,大孔就不行了,有没有什么牌子卡盆是防铁削的?

网友A:
想办法让铁屑从主轴孔排出去

网友(点评):
不要瞎讲哦,主轴孔排出去我还真没见哪个厂家干过,什么冷却液的,机床普遍拜一个桶不成,最好不要进去里面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
这个彻底解决就是采用高精度卡盘,那样滑槽间隙会很小,滑动时自动把铁削赶出来了,买个二手的进口卡盘好了。

网友:
看做什么活,我们是在加工的时候做个铁片挡的,外面塞点维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让铁屑从主轴孔排出去

我的意思是在材料、工装夹具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叫铁屑不断,成卷屑从主轴孔排出去。你明白了吗?恩?

楼主:
做杂件,有什么上什么,老磨刀的的话也不行,卡爪扭不动心里也毛。高精度的卡盆能行吗,谁用着,250

MM的二手要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材料、工装夹具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叫铁屑不断,成卷屑从主轴孔排出去。你明白了吗?恩?

这个貌似不太可能吧?个人感觉和材料,转速,进给量都有关系的,比较不好搞!

网友:
做零活 就得勤快点了 呵呵

网友:
  这个几率很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杂件,有什么上什么,老磨刀的的话也不行,卡爪扭不动心里也毛。高精度的卡盆能行吗,谁用着,250

MM的 ...

高精度的卡盘当然能行,它的滑轨硬度很高,估计超过HRC55,配合精度也高,所以停留在导轨的切削不会造成压入性破坏,卡爪的凸槽与卡盘里的凹槽同时被保护了,卡爪滑动就就直接把铁削推挤出来了。另外他们的卡爪都是特别的合金钢制造的,爪头都是很硬即使在高速摩擦下发热了也不会降低多少硬度,所以一般情况下使用卡爪都不会有喇叭口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口卡盘可以,但是价格上也挺可以的

二手进口卡盘价格还可以,至少按性价比来说是绝对可以的,日本制造的北川之类的绝对OK了,就是台湾产的一些精密卡盘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杂件,有什么上什么,老磨刀的的话也不行,卡爪扭不动心里也毛。高精度的卡盆能行吗,谁用着,250

MM的 ...

我帮你找找看吧,进口卡盘的好处非常多,但是很多日本台湾制造的卡盘不是国内规格的,比如很少有250这个规格的,人家是254毫米,就是10寸,所以原先的那个连接到主轴的法兰盘要更换,否则对不了连接孔,所以国内很多人不尝试进口卡盘,其实进口卡盘的好处太多了,卡爪不会磨成喇叭口,他们的爪头比较硬,即使工件与卡爪出现松动互转发烫传递到爪头也不会造成卡爪的急速磨损,其实高精度卡盘夹持力大,几乎不会出现抓工件滑动的现象。但是人家还是考虑了使用高硬度耐高温的材料制造卡爪。发达国家考虑事情比较周全,注重细节是肯定的,他们有的是精力与金钱在这方面投入,就是不舍得投人力。进口卡盘绝大多数在卡盘平面有黄油推注口,隔个几天用黄油枪退一下就可以很好的保持卡盘内部滑移转动接触面的润滑了,并且把接口缝隙的杂质推出来。所以维护起来非常简单,不像那些没有黄油推注口的卡盘要不定期的拆卸清理,国产标准的卡盘精度自然是保持不了的。

网友C:
开孔!
   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  我一般一年清理一次,还是例行检查。
     别扯什么进口的就不怕铁屑,进去了的就出不来也是诟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孔!
   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  我一般一年清理一次,还是例行检查。
     别扯什么进口的就不怕铁屑 ...

那缝隙大的卡盘铁削进去了也出不来呀,这不是精密卡盘的缺点,这是机械卡盘的结构造成的通病,难道细小的铁削进去了会慢慢离心出来吗,肯定是进去容易出来难。与进不进口,精密不精密没有直接关联,反正做机械的应该知道间隙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间隙大就容易产生足够的冲击行程是撞击力成本增加,使原先已经很大间隙的变得更大,这肯定是不好的。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到间隙最小是最好的,做到无间隙也是不好的,滑不动或者每次装配拆装都是很难敲打的。

楼主:
看来坛子上的基本都在用国产货,而且这也是个通病,得有人DIY一下才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主轴里塞一团布,再找快铁皮剪个挡板装在卡爪之间(外侧还可以用纸把那缝塞起来,一般不需要)就能保证很长时间卡爪里没有铁屑

网友(点评):
定型产品才可这样

网友:
我就是抹点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孔!
   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  我一般一年清理一次,还是例行检查。
     别扯什么进口的就不怕铁屑 ...

好主意!!!值得一试

网友:
估计这是都江堰的故事推导出来的。

网友(点评):
水沙分流,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孔!
   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办法!  我一般一年清理一次,还是例行检查。
     别扯什么进口的就不怕铁屑 ...

如何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