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电机功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1-07-31):
      现在书本上的皮带机计算都先把电机功率给了出来,如图1中的计算例子;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要自己计算的,这个功率怎么确定。
如图2所示,一个带式输送机,要求输送速度30m每分钟,输送能力25包每分钟,每包物料重25公斤,长度750mm,图中已画出袋子间距和皮带长度,求所用电机功率。求大家解决,疑惑了好久,平常都是自己估算一个电机功率,不知道怎么计算确定.

网友:
机械设计需要深度与广度,两者缺一不可。

深度就是找规律,最普遍的规律就是数学加上相应的力学,材料等知识(这是998大侠说的,我现在体会到了),广度就是接触更多的资料,设备。

所以如果您想彻底的解决,可以看 输送设备 这本书或者相应的资料,就可以解决画图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同感,同感

楼主:
那位社友有计算的详细过程

网友(2011-09-03):
0.55KW

网友:
LZ 选用的 多大的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说一点自己的体会吧 请高手指正
    其实做设备的设计很少严格的去计算额定功率之类的 影响因素众多  如果是新手做设计的 可以去参考同类产品功率进行假设(机械手册给出了很多中带的类型的不同传动比状态下得传动功率) 然后再计算出有效圆周力对带和带轮进行校核 如果达到要求 ok
    之前做个一个搅拌设备 要做一个链传动设计  也要确定需要多大的电机带动  如果倒回去计算的话 固体料的搅拌功率也没有公式可循  而且这个料的情况也不一而足  非常麻烦 问了几个前辈 也说如果计算的话 非常费劲 而且误差很大 而且说他们导师(北理工)计算也不能保证太高的准确率  所以就参考同类产品选得型  然后进行校核 但愿能帮到你
    不知道我对于这个设计的理解有没有错误 限于新手 请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
楼上   见解    有误。

网友:
在“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一书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计算,楼主可以看一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先设计出能够满足你要求的传送带,然后再考虑驱动方式和传动结构,最后才能确定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