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试验箱的完整方案供参考

楼主(2011-08-01):
外界温度: 0°C~35°C
相对湿度: £90%RH
外界压力: 标准大气压
电源:380V±10%,50Hz+N+G ;
产品主要指标
工作室容积(m3):1.6
内部尺寸(D×W×H):1600×1000×1000 mm
外部尺寸(D×W×H):2800×1300×2100 mm(不含局部突出部分)
温度范围:-40℃~90℃
温度波动度:≤±0.5℃
温度偏差:≤±2.0℃
均匀度:   ≤2℃
湿度范围:20%~98%
负载升降温指标(空载)
升温速率:全程平均升温速率≥2℃/min(-40℃→90℃,全程升温时间≤65分钟)
降温速率:全程平均降温速率≥2℃/min(25℃→-40℃,全程降温时间≤32分钟)
负载升降温指标(负载150Kg,包含锂电池及试验架子)
升温速率:全程平均升温速率≥1℃/min(-40℃→90℃,全程升温时间≤130分钟)
降温速率:全程平均降温速率≥1℃/min(25℃→-40℃,全程降温时间≤65分钟)
*以上升降温速率指标均在25℃环境温度测得(均匀度、偏差、波动度指空载指标)
产品结构、材料及功率
本产品由箱体、空气调节系统、制冷系统、加热系统、加湿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和泄压装置几大部分构成。
箱体:外壳使用优质国产冷轧钢板,表面磷化喷塑处理,颜色为乳白色(比较适合现代实验室环境),内胆为优质SUS304不锈钢(厚度1.2mm),经久耐用,质量可靠。单开门形式,每扇门配有210*280mm观察窗(有效可视面积),窗上方配有照明装置。
保 温 层:采用超细玻璃棉确保良好的保温效果。
密封材料:优质硅橡胶,双道密封设计,杜绝漏气现象的发生。
观 察 窗:采用多层中空钢化镀膜玻璃,配有照明灯,有电热除霜防雾功能。
工作室底部最大承重160Kg(平均承重),
测试孔:Φ50mm测试孔一个,配硅橡胶塞,方便试品通电或传感器等线材进入箱内。
制冷系统
1.制冷机组:采用原装法国泰康压缩机组或德国谷轮压缩机(高能效、低噪音、高可靠性),机械压缩复叠制冷。该制冷结构噪音低,制冷效率高,运行稳定,节约能源。
2.制冷管路:核心零部件采用进口品牌,品质出众,安全可靠。如:丹佛斯(Danfoss)、艾高(Alco)、卡士妥(Castel)。
3.冷却方式:采用风冷(风冷方式要求安装空间内通风良好,保证环境温度不高于30℃)
4.制冷剂:环保制冷剂R404a、R23。
5.制冷专有技术:制冷量的能力实现PID智能调节,可以随温度状态自动调节,从而快速实现温度变化和温度平衡。不但起到节能作用,而且性能更加优异。(类似于变频节能技术,相同的节能效果,低温压缩机无变频压缩机,通过调节压缩机负荷大小,实现功耗的减少)
和同行采用普通冷热平衡的控制方法相比,温度响应速度更快,功耗更低,箱内温度偏差、波动度更小,有效避免温度过冲。
加热系统
加热器采用镍铬合金电加热器,加热速率高,经久耐用。加热体反应速度快,无热惰性,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加湿系统
采用锅炉加湿,加湿速度快,水源洁净,避免受污染的水回用。
空气调节系统
1.风机:采用多翼式不锈钢离心风叶。
2.风道:风道内装有加热器、提供冷源的蒸发器,采用强制风循环,确保箱内各点温度均匀性。箱内风速均匀,有效保证箱内均匀度。
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硬件上采用业内主流配置,满足客户将来升级和扩展功能的需求,软件上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冷智能调节系统,使公司产品达到试验设备领域一流水平,和目前同行中普遍采用日本OYO\优易控或韩国TIME等试验箱控制器相比,公司的技术无疑上升了一个阶段。
1. 电气元件:核心电气元件采用国内外著名品牌,品质出众,安全可靠。如:西门子(Siemens)可编程控制器、日本HAKKO触摸屏(施耐德集团品牌)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2. 温度传感器:铂电阻PT100;
3. 控制方式:采用日本HAKKO触摸屏+德国西门子PLC(S7-200)控制。
温度设定精度:0.1度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527.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724.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2004.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6085.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883.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6958.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557.pn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4210.png
4. 人机对话界面:触摸屏显示; 触摸式键盘输入,中文菜单对话方式,可数据输出;
4.1运行方式:程序运行方式、恒定运行方式、定时开机、等待。
4.2试验数据显示:设定温度,设定相对湿度,实测温度,实测相对湿度,总运行时间,总剩余时间,段运行时间,段剩余时间,加热加湿状态,日历时间,试验进行曲线等参数;
4.3控制方式:程序方式、定值方式;上位机控制:可以由安装上位机软件的计算机对设备操作,操作内容与触摸屏内容一致,软件能安装于系统软件基于WINDOWS XP、VISTA或以上操作系统。
4.4控制系统程序容量:系统可设定存储不同程序组,每组程序可编辑,可设定最大运行时间;单个循环次数有多种循环方式的选择,可以满足各种运行试验要求。程序组之间有链接功能,可以将不同的试验要求进行链接运行。最大容量:10个程序,每个程序最大可设计50段。
4.5数据记录方式:可用U盘记录数据(或CF数据卡)和直接连接打印机实时数据记录和显示功能:能实时显示温度、仪表控制信息的运行状态;可以将记录的数据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出来,可以对运行的数据实时监控。
4.6历史数据查询功能,可存储历史数据,记录时间可以任意选择。
提示和异常故障自诊断功能:提示能在设备异常停机之前,有预警报故障。具有异常故障自诊断功能,并提供解除故障的方案和恢复方法。具备历史故障信息记录存储功能、故障解除时间存储功能
4.7数据管理:系统采用Access等常用的数据库结构、可以方便对测试数据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管理, 并实现资源共享。
4.8报告生成:可提供多种方式数据分析曲线,并方便转换为EXCEL文档保存并打印。
  4.9安全性:采用高可靠的软硬体设计,设备硬件本身具有过流、过压、超温等多重保护,可克服系统PC死机、交流断电、通讯中断所可能造成的测试记录遗漏等问题。具有:紧急情况切断开关、断电后自动关机、自动负载连接和断开等功能。
最大装机功率:≤12Kw,实际运行功率会根据不同温度产生不同的运行功率,一般最大值≤8Kw
泄压装置:
防爆卸压口:在工作室顶部设置防爆卸压口,当箱内由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导致箱内压力剧增时,卸压口自动打开,缓解箱内破坏性压力。机械式门锁,保证避免箱内升高而导致箱门自动开启。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png(具体泄压口形状会根据不同要求更改)
保护气体:(选配)
箱内充入惰性气体,稀释箱内气体的氧气浓度。
灭火系统:(选配)
箱外配备气体灭火装置,当泄压口打开或箱内温度超过保护设定值时,灭火装置向箱内喷入灭火气体。
安全保护装置
漏电保护
短路保护
风机过载保护
压缩机超压保护
压缩机过热保护
缺相及相序保护
超温保护
独立箱内超温保护
缺水报警
换气系统
产品符合标准
GB/T2423.1-2001 (IEC68-2-1) 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GB/T2423.2-2001 (IEC68-2-2) 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GB/T2423.3-1993 (IEC68-2-3)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JB150.3 (MIL-STD-810D)高温试验方法;
GJB150.4 (MIL-STD-810D)低温试验方法;
GJB150.9 (MIL-STD-810D)湿热试验方法;
GB/T10586-89湿热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0589-89低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1158-89高温试验箱技术条件。
产品附件及可选配功能
1. 技术资料: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电气原理图、保修卡、外购件合格证及外购件使用说明书等。
2. 附    件:Φ50测试孔1个(配硅橡胶塞、位置协商确定)。
          加湿用水净化系统
设备室内使用条件
本试验室的安置场所及使用环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若无法满足,请务必事先与于联系、商谈。
1.温度:+5~+35℃
2.湿度:不大于85%RH
3.大气压:80KPa~106KPa
4.无阳光直接照射或其他热源直接辐射。
5.无可燃性、腐蚀性气体氛围。
6.周围无强气流对流、强电磁场影响、强力振动。
7.湿蒸汽、灰尘少。
8.电源供给容易。
9.地坪面相对水平、排水孔不超出地坪面水平高度。
10.安装作业中的质材放置场所;同上条件且与安置场所接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