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老板让我们采用超硬质合金钢刀具---求助

楼主(2011-08-01):
我们进行铝件加工,老板让我们采用超硬质合金钢刀具,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
请教哪位大侠能帮帮我,采用哪种刀具可以代替,还是采用哪种刀具就可以。
跪求了

网友A:
加工铝见用钻石刀具更好用!而且也很耐用!超硬刀具我有!不过加工铝件还是建议您用钻石刀具!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

网友:
还是用金刚石的吧,也没什么加工铝件的合适的超硬合金刀具,就用超硬刀具-金刚石吧!  哈哈!

网友:
你们我铝件没话说,效率极高,18615778732.可以确保。

网友:
“超硬质合金钢刀具”称谓有问题所以你找不到结果。有几个概念必须搞明白:1.超硬质工具材料:超硬合金、金属陶瓷、陶瓷、CBN、金刚石材料的通称。2.超硬合金:以WC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材料(硬质合金)。3.超硬:超硬质工具材料简称,有的习惯把硬质合金称为超硬。4.超硬工具:用超硬工具材料制造的刀具。你加工铝件一般加工用超硬合金(硬质合金)K10材质,高速加工用金刚石刀具。超硬合金、超硬工具、超硬质工具材料都是沿用日本的称谓。

网友:
株洲钻石“黑金刚”系列里面有一款加工铝的刀片

网友:
铝的硬度很高吗?高速钢不行吗?

网友:
就用精钢到吧

网友:
用金刚石的最好~

网友(2011-09-06):
铝加工PCD的应该最好了,你几乎不用考虑刀把具寿命

网友:
说的应当是PCD刀具。不过价格要高点。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铜铝铣刀,采用是GU25UF,2刃铣刀

网友:
高速钢刀具,高钴高速钢刀具,硬质合金刀具,超硬刀具(PCD,PCBN,陶瓷刀具)

网友(2013-05-31):
楼主是不是要把铝件加工出镜面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铝见用钻石刀具更好用!而且也很耐用!超硬刀具我有!不过加工铝件还是建议您用钻石刀具!qq2276625805 ...

兄弟,我们这里主要是讨论技术为主,不带这么做广告的噢

网友:
你们老板或许说的是,超细微料的硬质合金,就是料度在0.5UM以下的,颗粒细化也是提高合金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手段,

网友:
硬质合金就行,不要涂层

网友:
兄弟,PCD的或者硬质合金刀具都可以的,要光洁度和耐用还是用金刚石的吧,联系qq179068623

网友:
加工铝的为何要用到超硬合金刀具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目前我们有针对铝加工的产品,可以联系我。QQ:1114162557,15821252922 顾园园

网友:
刀具版里一大堆事卖刀具的。别全信,特别是留号码的。呵呵
推荐PCD,不等于铝件都能用PCD,难道开粗也用?深腔侧壁要求不能层接刀也能做到?
建议楼主将图纸拎出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白钢刀一般能用。有很多要求下不好用,特别是深腔侧壁有要求,不耐用效率低而且拐角是弱点。
但大多数情况下你老板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