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活,请大家看看怎么做工装

楼主(2011-08-01):
接了这么个活,量还行,请大家看看怎么做工装,尤其是侧边上的直径是13的孔,怎么做工装加工出来。加工中心干好还是钻床加工好点。

这个件的话需要多少加工费。只是加工孔,不车件。按照最低加工费算。

网友:
楼主厉害,没想好怎么做就接,佩服

网友(点评):
有时该是先接图子把活接了再报价,大家是熟客的话只是价钱问题。

网友:
有位置度要求不?图纸看不清楚   我建议使用中心孔定位  压制具  有清晰图纸你发我到邮箱  40466062@163.com  共同探讨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什么鬼东西,一点尺寸都看不清楚!

网友:
你还没有加工,图纸就不清爽,大家看不清怎么好想办法帮你啊,你这活肯定是用钻床加工,用加工中心成本高,把图画清了,加QQ1178505148

网友:
   生铁的吧          应该要做钻模了。。 好像是对称的吧。。没仔细看     眼看花了

网友:
有第四轴的话,侧面孔就不用做工装了,钻床要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