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做一批激光切割件,是不是我被人蒙了?

楼主(2011-08-01):
近日做一批激光切割件,由于零件形状不规则,我把几批不同的工件排在一张板上,这样可以节省材料。
原本好好的想法却被泼了一盆凉水,对方回复说,激光切割零件与边距最少为6mm,零件于零件边距为5mm,原因是保证工件不变形。我本来已经预留2-3个毫米的间隙了,再改5mm浪费时间不用说,还会浪费材料。有没有高人指点下,是不是我被人蒙了。

还是真的就是这样!下面附图!
我用的料是1220mm×2440mm2-3mm201板

网友A:
小件没有问题,大件最好在5MM,否则会变形。

网友(点评):
如图我可否将大的工件周围空出5mm间隙,小的间隙留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件没有问题,大件最好在5MM,否则会变形。

我用的料是1220mm×2440mm2-3mm201板

网友:
前两天我也去咨询过这类的加工,给我的答复是零件间距要5mm,边距为10mm。这样看来你的供应商没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料是1220mm×2440mm2-3mm201板

我没做过激光切割,但一些道理是相通的。我想他说的是下的大料和小料,不是用来下料的板!

网友:
当然还是需要边距的。其实不妨到厂家去看看,这个事情是不能隐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料是1220mm×2440mm2-3mm201板

不用留5mm  的   我公司专业做激光下料的
工作台是1500*3000的 可以切割2000*4000的工件
通过2次定位,如你所说的只需留2mm的间隙足矣

我公司地址是:无锡 江阴市利港机械园
(专业做激光下料  数控这边  装配焊接的。)

网友(点评):
不知所云

网友:
记得数控火焰切割,5mm厚的板子零件间隙才4mm,零件与板边间隙3mm,因为割缝才3mm,如果板厚4mm,那间隙就得加大;
激光切割的优势就是快速,没有切割热,不变形,所以本不必留那么大的间隙。水平不行吧。

楼主:
再说一点本人自己的想法:
1.留边距是一定的,我认为的原因是要装夹,这个可以接受!
2.零件与零件间距5mm是不是太大了,至于有变形可以不可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尽量把间距缩小一点,虽然我不是老板,但能省下一点材料也就等于创造了等量的财富!以前有做过几个连续环的零件,我事先都是在保证零件功能的条件下,改动尺寸,这样就可以保证功能,又可以节省材料,例如,两个环形法兰,设计初衷一个外径80mm,一个内径80mm,考虑切缝要0.15mm,适当的把不必要很精确的尺寸改动一下,就能保证2个工件都能使用。从这件事可以得出我并没有留出零件间距也可以正常使用,当对方提出不可以做时,我才感到很惊奇,另外我已经留出2-3个毫米的间距了!
3。听刚才有位大侠说大的件要考虑变形,我是否可以给几个大件留出5mm间距,小的就不用留那么大了!另外,可不可以先割出大件(大件是关键部件),这样就可以保证大件的平整,再割小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留5mm  的   我公司专业做激光下料的
工作台是1500*3000的 可以切割2000*4000的工件
通过2次定位 ...

大侠好,激光切最厚可以切割多厚的板材?

可以切割的材质有哪些?

您那有没有贵公司的宣传手册,最好电子版的?有没有激光切割的相关参数?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好,激光切最厚可以切割多厚的板材?

可以切割的材质有哪些?

大哥  这个是商业机密哎  你一下子问这么多
一般金属都可以割 ,碳钢最厚可以割22mm,不锈钢可以割12mm以内
至于参数什么的 我不能给你的

网友(点评):
这个也算秘密?很多切割机厂家说明书有附带的切割工艺参数的。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看你能不能把零件做好。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
       激光切割是  精密切割么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靠能量切割,应该算中精密加工吧,精度在5-10条不等随板厚递增

网友:
参数是用来参考的 ,最终是要看做出的产品

网友:
这也算坑啊,厂家是保守,批量大的话你可以要求先试割一张看看效果

网友:
在激光切割编程时,每个排版的零件与零件,零件与边缘的间距都是一样的(编程软件限制,每个版面内只能设定一个间距值),一般2~4MM的板材设定在3~5MM的间距。因还需增加引入线;201材质是比较差的不锈钢,在切割时变型较大;楼主的工件又比较大。预留较大的间距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看来阁下是搞这一行的 我可否将大的工件周围空出5mm间隙,小的间隙留小一点 先做大的 在做小的 分两次做

网友(点评):
将引割线手动改在切割边距大的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使可以,修改切割起始点,但是要手动的话有点烦。一般来说你这些都是散件,就算出现一个或是少数的报废,在第一块板厚再修改液不迟,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套料编程软件,fastnest排版时可以让零件间距与零件与板边间距不等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不用编程软件,用cad排的,不是很标准

网友:
你这样排版省不了多少料的,还是按照加工厂的意见来改图吧,做出大量的废品来,老板除了要掏板的钱,还要掏加工费,还得支付设计的工资、采购的工资,甚至废品处理还要交垃圾处理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从这个帖子及大家的回复中收获颇多!! 我已经在和加工厂商量排版的问题了,小零件的间距还是可以改的,因为我回帖中也提到,以前也相似的零件,但要保证质量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不过感觉不是热变形,是内应力变形。

网友:
        太精明咯。。。 算的这么细。。。

网友:
楼主想两次排版加工当然可以的,但一般加工企业不愿意那样做。需要两次编程并修改套料排版和定位,浪费工时,再有间距小了容易出废品,楼主还是好好与加工商沟通解决吧。

网友:
激光切割的变形可能性很小,可以不计考虑。问问你的客户到底是什么要求?

网友:
料是1220mm×2440mm2-3mm201板, 供应商没坑你,如果是这种型状的工件,切割后变形的很多,你这个要省料的话,要分两次切割,就是说两次定位,

网友:
我怀疑还是跟设备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是否可以给几个大件留出5mm间距,小的就不用留那么大了

我觉得这个大侠说的对哎

网友:
我觉得完全不用留余量,可以共边啊。激光特点就是速度快,变形小

网友(点评):
能告诉我一下共边切割的方法吗?等回复。

网友(点评):
楼主没看图吧,又不是批量相同产品,共变?谁会那样做

网友:
零件的搭边距离是和板厚有关系的,共边切割一般用于要求不高的零件

网友(2011-09-05):
为什么变形啊?是热变形吗?

网友:
有道理,受益匪浅,

网友:
5mm是正常的,工厂没有坑你! 激光烧结宽度也好几个毫米了!

网友:
你的供应商一点都没骗你.你的间距太小,一个是热变形,一个是材料应力变形,,就你的排版来看,非常容易出废品,七楼和八楼的肯定是没在现在做过,想当然而以.你的排版间跟太小,要做也是勉强可以,切割一件拿走一件,,废时废力,而肯非常容易出废品,得不偿失.你如果没有提高单价的话, 没人愿意给你做的,如果是我,客户如果坚持如此,我肯定不会接他的单.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B:
大哥  这个是商业机密哎  你一下子问这么多
一般金属都可以割 ,碳钢最厚可以割22mm,不锈钢可以割12mm以 ...

这也商业机密?这胃口给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切割是  精密切割么

当然。

网友(2012-12-19):
好,学习了

万户门徒 -1 灌水~

网友(2013-02-17):
具体的要看厚度,1~4mm没事,,,其实这个他们管不到的怎么做是你们的事,只要保证质量就行了

网友:
间距小了材料会变形,割好的零件翘起来会与激光头碰撞,到时零件就割坏了,
要小心碰撞,所以效率也会下降,一般都不愿意这么做的。
换我也是。

网友:
边上可能要考虑工架吧,是要留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