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如何设计夹具

楼主(2011-08-01):
这是个小零件,现在在加工中心上需要加工那个燕尾槽,就是那个10.9*3的那个位置,需要一次性加工10件,定位就直接用下面12的位置定位,问题是如何压紧?保证刀具不干涉的同时,尽量减少刀具的走刀时间?有高手指导下没有?槽的对称度暂不考虑精度。

网友:
为什么不用线切割呢,会简单很多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忒慢了吧也,我用成型铣刀一刀铣过去就完事...问题是现在这个压紧的地方太小了,不知道可有什么好的装夹机构?

网友:
不会哦,学习各位高手

网友:
用两个半圆夹12,但要考虑加工是的转动

网友:
用加工中心?夹具是不是还要旋转啊?不是很明白,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
“问题是现在这个压紧的地方太小了,不知道可有什么好的装夹机构?”你要压紧哪个地方呢?

网友A:
两头用压板压在批士上放另件在孔内夹紧,夹具要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头用压板压在批士上放另件在孔内夹紧,夹具要热处理。

热处理,请教要用什么材料做,热处理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夹具一般都要热处理的,一般用中碳钢、高碳钢做,热处理目的有的是为了方便切削,提高硬度,提高抗磨损性,去除内应力,防止变形,等等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表面处理。。。多看看书吧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用压板压在批士上放另件在孔内夹紧,夹具要热处理。

批士?是什么东西?请教一下。

网友B:
臆想一下,不知加工中心能否装下这个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臆想一下,不知加工中心能否装下这个模具。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这个夹具我有个问题,首先零件不可能等高,如果三个零件两边高,中间低,你这个整体压紧的压板岂不是没办法压紧?

网友(点评):
零件总长才12mm,如果这个尺寸还参差不齐,那前面的工艺步骤是如何安排的?铣燕尾槽应该是最后一步工艺。 我的夹具也是以水平加紧为主,如果加紧力足够,上面的压板夜可有可无的。

楼主:
我自己又想了一下,有两个方案,第一个联动压紧,第二个是最普通的压紧方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士?是什么东西?请教一下。

其实这个工装夹具并不复杂,先把批士安装好在机床上,(批士的导轨面要比夹具长度稍宽,虎口比夹具稍高)放夹具上批士轻轻夹紧,再用压板压注夹具的两头,这样就把夹具的各个方向自由度控制了,剩下的就是松批士取另件;放另件;夹批士加工。如%%12处工差较大可在批士动板一侧夹上两层打印纸(批士为粤港用的虎钳英文译音)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又想了一下,有两个方案,第一个联动压紧,第二个是最普通的压紧方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作者的思路是对的,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处理好,你目前的工装华而不实,不太实用,首先,你怎么保证工件和工装的直线度?其次,工装和铣床走刀的直线度?第三,你的工装细长,变形了怎么办?第四,只要12尺寸夹紧上面的压盖是多余的,第五,为了保证12尺寸一致,防止工件转动,必须加一公差限制;鉴定完毕!

网友(2013-09-09):
铣床用三爪卡盘,很方便

网友:
利用推式夹紧器夹住底部基台进行加工,这个零件小,推式夹紧器的压力应该能够保证零件不转动

网友:
平口钳卡铣一面,垫一条铁(计算高度),铣另一面,还要工装吗?

网友:
我看楼上的办法可行,用12定位压中心盲孔;

网友:
做联动夹具夹紧外圆,一次可以装夹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