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直线运动仿真如何做?

楼主(2011-08-01):
proe中直线运动仿真如何做,请高手指教,例如气缸仿真《谢谢

网友A:
有很多办法, 先用把元件用需要的约束方式(如槽,滑动杆,销钉)定义好,然后进入机构模拟,在定义好的连接约束上加个电机,或者其他的动力就行了! 网上教程很多,自已百度

楼主:
电机只能给转动,我是问,有没有直接给一个类似于气缸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办法, 先用把元件用需要的约束方式(如槽,滑动杆,销钉)定义好,然后进入机构模拟,在定义好的连接约束上 ...

电机只能给转动,我是问,有没有直接给一个类似于气缸的仿真

网友:
....这个真木有,

网友B:
哈哈,谁告诉你的伺服电动机只能转动了,PROE运动仿真里就可以直线运动,看你的约束是什么了,约束成滑动杆就好了

网友(2011-10-16):
这个约束中的“销钉”选项我什么没找见?请问各位大虾在哪里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谁告诉你的伺服电动机只能转动了,PROE运动仿真里就可以直线运动,看你的约束是什么了,约束成滑动杆 ...

约束成滑杆,那动力源怎样选择?不会是用电机转化成直线运动吧

网友C:
谁告诉你的伺服电动机只能转动了,PROE运动仿真里就可以直线运动,看你的约束是什么了,约束成滑动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的伺服电动机只能转动了,PROE运动仿真里就可以直线运动,看你的约束是什么了,约束成滑动杆就好了 ...

哦,那可能是在下水平低,呵呵,我在伺服电机的选项时,没看到那个选项,只看到了定义 角速度,角加速度,线速度啥的,不知高手说的在那?是否也可以设置极限位置啊?请教

网友C:
在装配中把链接约束改为滑动杆就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装配中把链接约束改为滑动杆就好呢

我说的是,能加动力源,能自动播放动画,动力源如何设置???

网友:
顶一下,挣点威望!!!

网友D:
好像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没有啊!!!!!!!!!!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能通过机构,把转动变直线运动

网友:
约束成滑块(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同的轴“对齐”和与轴垂直的两平面“旋转”),电机的运动就选约束后生成的运动轴,电机可以驱动直线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