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你做过这么小的油压吗?急待援助!

楼主(2011-08-01):
    缸杆径12mm,快速工作中:6次/秒,要求最好不用密封圈,为的是工作寿命、减少阻力。附上一份【工作原理图】,供与参考,急待你的承接和帮助!切盼!切盼!

网友A:
请直接把工作原理图贴上。

楼主:

老鹰

    缸杆径12mm,快速工作中:6次/秒,要求最好不用密封圈,为的是工作寿命、减少阻力。附上一份【工作原理图】,供与参考,急待你的承接和帮助!切盼!切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把工作原理图贴上。

不好意思,请问是怎么贴的。

网友B:
工作原理图没有看到,不过“缸杆径12mm,快速工作中:6次/秒,要求最好不用密封圈.”的部件到是可以借用废旧柴
油机的大泵来替代,撤解大泵注塞付的缸杆径是12mm就行了。将大泵并入系统中,给出大泵的输入转速,剩下的参照工
作原理图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原理图没有看到,不过“缸杆径12mm,快速工作中:6次/秒,要求最好不用密封圈.”的部件到是可以借用废旧 ...

你好,你能把你的Q号给我吗,我好发图给你看清楚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能把你的Q号给我吗,我好发图给你看清楚点

我用的QQ老是遭人盗号所以不多使用QQ,你可以留个电话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QQ老是遭人盗号所以不多使用QQ,你可以留个电话联系。

好的电话是139780502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电话是13978050232

刚才看了我这里离柳州太远电话上也说不清楚,你做的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用的,最好把工作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我这里离柳州太远电话上也说不清楚,你做的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用的,最好把工作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不好意思试了好多轮都是贴不上来,传到一半就停止,不知道是图像大还是什么缘故,所以还是QQ方便。
你问到“这系统干什么用”在此我只能笼统地说;我在做一项研究“能量的综合转换器”。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把工作原理图贴上。

图已经传上来,在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