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的安装

楼主(2011-08-01):
请问各位大侠锥齿轮怎么安装啊 安装尺寸怎么确定啊?

网友:
安装尺寸在安装前锥距就已经加工好了,是算好了的,没有办法改变。先将齿轮1和轴1装配好后再把齿轮2垂直放在齿轮1上,再安装轴2,齿间用手拔一下看两齿之间配合度怎样,大或小就要修正轴向台阶直到最小为止。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话,要修正是不是很难,我们一般加垫片

网友(点评):
朋友说的是轴肩吧,锥齿轮直接可以用顶丝吧。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2-08-24):
我一直是感觉传动没有滞涩感就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