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和发拉克系统比较,讨论

楼主(2011-08-01):
各位:
     小弟从事数控已经7年,也算是七年之痒了。
原来一直用的是发拉克的系统,现在转用西门子的系统。

很想总结下看看两者之间的优缺点,目前我的感觉是:

法拉克对环境要求不高,但是精度不怎样,而且界面比较呆板,感觉和时代的发展有点落后。日本人比较呆板,所以产品的新亮点不多。

希望各位达人不吝赐教,如果各位的反应比较积极,我会总结后发上来和各位共享,谢谢。

网友:
这两种系统我也接触了好几年了,个人感觉FANUC抗环境及干扰能力强,Siemens对环境要求要高些,也就是说一般环境,Siemens故障率高一些;Siemens开发的领域比较多,尤其是高精端产品,具体核心的东西俺也说不上来!

网友:
西门子得很少见,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贵,精密度高。发那克精度要比西门子的低些,但价格便宜,这是我对他们两个的印象。

网友:
厂里有西门子的和法兰克还有三菱。恒温车间的西门子很少报修,其余普通车间的西门子十天半个月就有报修的......

网友:
西门子编程速度慢,就它和其他数控差别太大,我老用不惯,

网友A:
西门子对环境要求高,打个雷都有可能出故障,西门子的灵活性(后期开发)比fanuc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对环境要求高,打个雷都有可能出故障,西门子的灵活性(后期开发)比fanuc强

打雷处故障?没打地线吧?????

网友(2012-07-22):
西门子会好一些,,,西门子最先做出网络

网友:
fanuc经济实惠。西门子的就相反

网友B:
我是学FANUC出身的,用了5、6年。后来开始接触SIEMENS,用了3、4年。给我的感觉是:西门子更注重系统整体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说的简单直白点我觉得法那克永久了,人变的傻傻的。

网友:
这两家的最大差别在于二次开发和系统稳定性,西门子开放性好些,fanuc系统稳定性好些。至于HMI的宜人性上其实用熟了都一样,精度完全看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FANUC出身的,用了5、6年。后来开始接触SIEMENS,用了3、4年。给我的感觉是:西门子更注重系统整体性 ...

faunc永久了人变的傻傻的了?你指的是哪方面,西门子在PLC及编程效率上远远高出N多,可是西门子系统的PLC模块经常损坏频发,fanuc对于操作人员的基础要求很高,西门子则一般操作人员都能通俗易懂。

网友B:
越往高端的编程越体现西门子的优越性,有些功能法那克根本无法做到。可以看下西门子的“工作准备部分”这本书,官网有的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越往高端的编程越体现西门子的优越性,有些功能法那克根本无法做到。可以看下西门子的“工作准备部分”这本 ...

在工艺上~~没有西门子能做而FANUC不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工艺上~~没有西门子能做而FANUC不能做的~~

纯加工工艺上,fanuc确实是能做到。但是整个操作系统的功能性fanuc就远不如siemens。

网友B:
举几个例子:
G99 G84
X1 Y1
X2 Y2
X3 Y3
X4 Y4
...
FANUC必须要从G99 G84之前开始搜索运行,siemens则可以索搜到循环中的任意句开始,比如从x2 y2开始。

上面例句如果加工完x3 y3机床被停止,fanuc不能再直接运行该程序,应为x2 y2, x3 y3再加工螺纹孔会有烂牙的可能。如果siemens则可返工无数遍也不会烂牙(前提是刀具不能更换)

仍旧上面例句:孔x2 y2攻到一半,机床停止。fanuc要拆刀具才能取出(现在用刚性攻丝比较多,刀具滞留零件内更难退)。siemens:在程序头写个退刀程序,让机床自动判断刀具是否滞留零件内,及退出方式。
DEF INT TOOL_NO
TOOL_NO=$TC_MPP6[9998,1]
IF TOOL_NO=XX(攻丝刀号) GOTOF TAP
ENDIF

TAP:
 G56 D1
IF $AA_IW[MA_Z]<=?
 BRISK
S500
SPOS=$AA_IM[S1]
 G56 G332 Z=($AA_IW[MA_Z]+30) K=t
 SOFT
 G0 SPOS=0
 ENDIF
 GOTOF END

上面简单写了个丝锥退出程序,还适用用背镗、内孔铣槽刀等等。

不单只是这些看似花哨的功能,了解了它的拓展功能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前使用fanuc的方式被完全颠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几个例子:
G99 G84
X1 Y1

是你的机床没买相关功能~~如果买了那就是你不会用~~而且FANUC和MELDAS的攻丝回退连编程都不需要~~

网友B:
哦!请教了!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840d,fanuc p3、p5。请楼上指教怎么确认是否有该功能,及使用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请教了!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840d,fanuc p3、p5。请楼上指教怎么确认是否有该功能,及使用情况。

P3和P5是什么系统?FANUC本身是没有这两个型号的系统的~~要么就是给某些国外机床厂商特别贴的标签~~
功能是否开通这要去问厂家有没有买~~

网友D:
西门子840D的有自动生成程序(深孔钻,引孔钻,分度钻,镗孔,铣螺纹,铣槽,铣凸台,铣分度腰孔,等等,装上平旋盘还有车削的功能,),只要把想关连的坐标或加工要素提上去就可以了,很通俗易懂,不用死背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840D的有自动生成程序(深孔钻,引孔钻,分度钻,镗孔,铣螺纹,铣槽,铣凸台,铣分度腰孔,等等,装 ...

是shopmill吧,fanuc的Manuel guide也可以。

网友:
是啊,有这些功能的系统说不上高档,但也差不到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3和P5是什么系统?FANUC本身是没有这两个型号的系统的~~要么就是给某些国外机床厂商特别贴的标签~~
 ...

查了一下,p5是在这个fanuc系统上搭建的。这两天在抽空看,还没有查到你所说的“丝锥自动回退”。

这张是设备系统的配置单,也没有看到相关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840D的有自动生成程序(深孔钻,引孔钻,分度钻,镗孔,铣螺纹,铣槽,铣凸台,铣分度腰孔,等等,装 ...

shopmill适用范围很小,对复杂零件基本没用。shopturn可能使用面还略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p5是在这个fanuc系统上搭建的。这两天在抽空看,还没有查到你所说的“丝锥自动回退”。

这 ...

原来是MAKINO~~他们家的系统是做过深度二次开发的~~PLC都是用C语言编制的~~
F和M家的攻丝回退是PLC上的一个功能~~将某一位置1就可以自动回退~~

网友B:
他们的plc都有密码的,不是随便进的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plc都有密码的,不是随便进的了的。

就算解开密码也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举几个例子:
G99 G84
X1 Y1

fanuc有攻丝回退这个功能,你知道吗?面板上直接按下就可以反转退出,怕刀具断了,可以加断刀破损检测器,易断刀具干完后到开关上点下开关(断了的话自然就点不上,就会报警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算解开密码也看不懂~~

这倒是,连makino中国的维修工程师也不动PLC数据,他们拷出plc发回日本改。(亲历)跑题了,你介绍下你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连makino中国的维修工程师也不动PLC数据,他们拷出plc发回日本改。(亲历)跑题了,你介绍下你用 ...

LS已经说了啊~~关键是看PLC里有没有把这个功能编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anuc有攻丝回退这个功能,你知道吗?面板上直接按下就可以反转退出,怕刀具断了,可以加断刀破损检测器, ...

上班时来不及查,明天继续。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它或类似于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班时来不及查,明天继续。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它或类似于它

不是刀具返回~~是攻丝回退~~在机床厂家的说明书里才有~~因为这个功能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搞定~~只要厂家做好就可以了~~所以没必要写在用户手册里~~

网友B:
那个我也看到,来不及照下来。明天我看下,好像不一定需要面板有按键才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班时来不及查,明天继续。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它或类似于它

你这是车床上的安全设置,按原路退刀返回,不懂,这些功能和干涉区设置、主轴中心出水设置一样,都是需要T图写进去才可以的

网友B:
而且这个功能单件或小批量使用还行,大批量生产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系统功能车铣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也看到,来不及照下来。明天我看下,好像不一定需要面板有按键才能实现的。

可以不用面板按键~~但PLC里必须编进去~~而且不用面板按钮的话就要用到软按钮~~这个也是要PLC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个功能单件或小批量使用还行,大批量生产就会有问题了。

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大批量生产时使用?

网友B:
象我之前贴的SIEMENS的丝锥回退程序,加在加工程序头,程序将自动判断丝锥是否滞留零件内,在零件内则按编程要求回退,不在零件内则开始运行加工程序(并自动搜索至未完成程序段开始加工)。相比较,大批量加工零件,需要减少人工干预设备来降低误操作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我之前贴的SIEMENS的丝锥回退程序,加在加工程序头,程序将自动判断丝锥是否滞留零件内,在零件内则按编程 ...

有点安全集成的味道~~呵呵~~FANUC的话可以用G30来实现~~不过要改参数~~
不过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自动判断丝锥是否滞留零件~~刚性攻丝如果出问题~~要么就是丝锥断在里面~~要么就是主轴过载报警~~不论是哪个~~都需要人为干涉~~
PS:其实你用SINUMERIK高级语言写的程序~~FANUC这边也可以用系统变量来写~~就是FANUC不能定义变量~~看起来比较累~~

网友B:
有时是设备其他原因导致故障—报警,正巧攻丝攻了一半,这种情况还包括正好停留在背镗、内孔洗槽,螺纹铣刀等等,这些在人工退出过程中都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增加了安全措施。FANUC要实现相同功能最大的问题在“读取轴线位置”这句,实在找不到类似语句来替代。

网友B:
相比较FANUC注重功能整合,即使自行编写宏程序,它也不希望你能跳出预先设置的范围。SIEMENS则不同,它的系统更注重开放性,使用者可随心所欲,比如加工程序内加入水箱水位位置传感器信息判断,水位高时程序会增加冷却液流量,提高切屑速度,水位低时程序会降低流量,降低切屑速度。FANUC它会说,我会通过PLC整合,通过某个按键的开关来实现你想要达到的功能。当然这个举例的意义在于过程及方式方法,结果并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设备其他原因导致故障—报警,正巧攻丝攻了一半,这种情况还包括正好停留在背镗、内孔洗槽,螺纹铣刀 ...

还是不理解为何非要写在程序开头,如果出现报警,那么就必须有人过来处理,那么写一段程序让他退出和用plc信号让他退出在实际使用上有差别吗?
fanuc和meldas不用读取轴线位置,他是直接根据报警前的那段攻丝程序进行反运行,相当简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比较FANUC注重功能整合,即使自行编写宏程序,它也不希望你能跳出预先设置的范围。SIEMENS则不同,它的系 ...

你说的这个功能不论是哪家的产品都必须通过plc来做,归根到底都可以通过系统变量来实现。fanuc和meldas也能够做到在程序中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理解为何非要写在程序开头,如果出现报警,那么就必须有人过来处理,那么写一段程序让他退出和用pl ...

有区别,第一,排除故障和退回安全位置是两回事。第二,这段程序是用在非正常停机后,重新运行程序使用。第三,
那如果为了排除报警,需要关机重启,这个功能还能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功能不论是哪家的产品都必须通过plc来做,归根到底都可以通过系统变量来实现。fanuc和meldas也 ...

只要PLC有信号输出点,SIEMENS就可以采集该信号并写入加工程序内。FANUC则不支持该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PLC有信号输出点,SIEMENS就可以采集该信号并写入加工程序内。FANUC则不支持该行为。

FANUC用系统变量也可以做~~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第一,排除故障和退回安全位置是两回事。第二,这段程序是用在非正常停机后,重新运行程序使用。 ...

我不理解这段程序的实际意义~~既然已经由人确认了已回退~~故障已排除~~这段程序还有何必要?
关机启动后依然可以实现~~当然前提是用绝对位置编码器~~

网友B:
刚才已经说了,故障排除不等于轴线已经退回安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已经说了,故障排除不等于轴线已经退回安全位置。

如果不放心的话再执行一次攻丝回退就可以了~~机床会继续沿轴线向后退~~

网友B:
可能是由于你没有接触过大批量零件加工的体会,年产量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话,你就能体会,德制设备和系统的稳定性和完善性是日制设备无法比拟的。中小批量的话 它的优越性被削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由于你没有接触过大批量零件加工的体会,年产量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话,你就能体会,德制设备和系统的 ...

只是你不会用而已~~万向的年产量你觉得会低于这些吗?
另外你说稳定~~SINUMERIK动不动烧芯片~~动不动重装系统~~这也叫稳定?

网友B:
哪个牌子的机器?只有在840和840c这些老版本型号的系统时经常遇到这些情况。西门子新系统很少再出类似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牌子的机器?只有在840和840c这些老版本型号的系统时经常遇到这些情况。西门子新系统很少再出类似状况。 ...

不好意思。。。就是最新的那些。。。另外sinumerik基于win和linux。。。稳定性肯定要弱于fanuc和meldas这样的专用系统。。。

网友B:
那你哪个单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哪个单位工作的?

不是加工企业。。。

网友(2017-12-09):
人家正经叫发那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