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测头与工件下限的间距应为多少?

楼主(2011-08-01):
各位大侠,请教气动量仪测头与工件下限的间距应为多少?公差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是量仪的特性决定的,问量仪生产厂家

网友:
对的,这个间隙通常是由于气嘴大小决定的。进口的国产的,技术不同,间隙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量仪的特性决定的,问量仪生产厂家

厂家(中原量仪)说是属于工厂秘密,不能告诉,可是我们的客户说必须有个磨损极限,厂家说只要用上下限环规校得出来就可以,当不能调出上下限时就要更新了,郁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中原量仪)说是属于工厂秘密,不能告诉,可是我们的客户说必须有个磨损极限,厂家说只要用上下限环 ...

你提到具体的厂家,虽然我知道参数,但是人家不愿意说就不能说。那就按照他们说法给用户,调不出来算废。估计不是高精度的,要求不会太高,影响不大。如果测头和量仪是同一个厂家,那就可以要求他们给出具体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具体的厂家,虽然我知道参数,但是人家不愿意说就不能说。那就按照他们说法给用户,调不出来算 ...

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也不给,最多出钱返修。
我厂就是的。
但修了后也不好用,后来干脆直接报废,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中原量仪)说是属于工厂秘密,不能告诉,可是我们的客户说必须有个磨损极限,厂家说只要用上下限环 ...

中原量仪的,好像在标准上就能查到的吧。他们厂标就是国标了,国产也是多是按照他们的来的,进口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同一厂家的,也不给,最多出钱返修。
我厂就是的。
但修了后也不好用,后来干脆直接报废,买新的 ...

你们很牛啊,买了没用的,报废了直接再买。我们卖进口的能遇到你这样的客户就好了,我们都是出了问题就换,换了不行就退货。。。

网友(点评):
阁下不是制作和销售量具的么?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么?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返修时间太长,还不好用。 目前我们准备再卖一套呢,直径64.900~64.975,还没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很牛啊,买了没用的,报废了直接再买。我们卖进口的能遇到你这样的客户就好了,我们都是出了问题就换 ...

进口的一般来说比较负责是事实,但是也不至于随意攻击国货吧?您看清楚您引用的内容了吗?人家有说买了没用的吗?这个东西,毫不客气的说,即便是老外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报废,除非是糊弄用户不懂

网友C:
我不做辩解,免得说又说我攻击,不过我的确没有这个攻击的意思,如果我们的新品出现这样的问题,报废也是自己负担,不会客户承担的,除非是使用时间久了,由于磨损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做辩解,免得说又说我攻击,不过我的确没有这个攻击的意思,如果我们的新品出现这样的问题,报废也是自 ...

你说的这种情况,国内的厂商也是自己负责的,除了极个别人渣。你还是没有看清楚人家描述的问题

网友(2011-10-20):
你的精度是多少呀。。。。。。。。

网友:
一般是用大规(间隙较大的)来校气动量仪时,如果浮标不能够落下十格,也就是气动量仪测头磨损了。我们用的是五千倍的,产品公差为0.015mm

网友:
我曾看到过图纸,校规下极限与测头的间隙是0.005mm

补充内容 (2011-10-25 20:38):
抱歉,写错了,应该是直径上0.015mm。

网友(点评):
你这是误导,2楼说过了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间隙我理解楼主是指测量头与工件接触可以产生的最大间隙,而生产厂家讲的是气嘴与工件之间的间隙量。这个一般应该是按气动量仪的测量精度如1万倍的间隙在32-60um。个人理解如果测头磨损了的话还是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确立磨损极限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类量具检验多台阶孔不论是精度还是速度都很高,是批量零件检测常用得检具,如果自己没有校对环规的制造能力,也只有要求厂家给你们做了。其实校对规的精度都是本着二级精度来制造的,另外还要做一个检测校对规的一级精度量具,在正常使用时,要经常对校对规进行校对。使用这种量具风压要稳定在一个标准的压力内,因为气压一旦出现变化,就得从新校对气浮的位置。

网友(2019-10-07):
引用 楼主:
厂家(中原量仪)说是属于工厂秘密,不能告诉,可是我们的客户说必须有个磨损极限,厂家说只要用上下限环 ...

网友(2023-10-27):
普通气动量仪比被测尺寸下差小0.0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