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三维图用solidworks怎么画?求教

楼主(2011-08-01):
齿轮的三维图用solidworks怎么画?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1-11-06):
我会画,直齿斜齿匀会画

网友:
不用插件吗,GearTrax   !

网友:
我这个齿轮不是用插件画的,因为我们做的齿轮多数是非标齿轮,插件是无法做出的。

网友:
先做一个直的,再用特征命令中的“弯曲”扭转一个角度试试。

网友:
SW好象有专门画齿轮的模块吧。就算不用模块也好画,只是烦些个

网友:
若不是特殊设计,用迈迪三维工具就可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