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不锈钢直角传动的齿轮箱

楼主(2011-08-01):
小弟在此跪求各位大侠指点不锈钢(最好是卫生级)的直角传动的齿轮箱(最好是圆柱型),我百度了N多关键词找不到所想要的。
PS:直角传动的齿轮箱,和齿轮减速机有区别吗?有只传动不减速的减速机吗?

网友A:
有啊,你用两只同一参数的伞齿轮就能解决了。

网友:
自己搞一个吧,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你用两只同一参数的伞齿轮就能解决了。

我还有防尘防水免维护的要求,我们公司自己搞不定,网上也找不到这样的供应商。

楼主:
目前找到一款类似的,是德国alpha减速机。

网友:
这种减速机有,就是因为安装结构的局限性作为动力变向用的,传动比接近一。找找那种标准减速箱制造企业,都有的。只是你对箱体有要求,可以和他们商量定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
自己出图纸,找厂家代理加工。

网友B:
有的,德国艾斯勒.找不到我再告诉你,价格很贵的,不是一般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德国艾斯勒.找不到我再告诉你,价格很贵的,不是一般的贵.

非常感谢。。我赶紧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