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磨损检测,请教

楼主(2011-08-01):
目前,如何检测正在用的轴承已经磨损··要进行更换啊····现在 的检测手段都有哪些·····谢谢大家啊

网友:
温度监测,某些振动频率的捕捉,轴运转精度的监测,

总之,是一个综合手段

楼主:
温度多少算磨损了振动频率达到多少是轴承磨损了····轴运转 精度如何检测··????谢谢哥们儿··
  目前有检测磨损的仪器吗

楼主:
现在大型工厂··如钢厂···怎么知道轴承磨损严重了···要更换了···有些好的经验吗。谢谢大家啊····特急

网友(2014-08-04):
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型工厂··如钢厂···怎么知道轴承磨损严重了···要更换了···有些好的经验吗。谢谢大家啊·· ...

同求,怎么监测

网友:
震动频谱监测,通过震动频谱分析可以知道磨损状态并预测寿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