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和3MM的 PC塑料折90度 如何保证角度

楼主(2011-08-01):
2MM和3MM的 PC塑料折90度 如何保证角度

网友:
塑料也能折弯?

网友:
就那么保证。我可以提供模具,13758397576

网友:
长见识了,折弯前加热吗?

网友A:
PC,聚碳酸酯,不用加热折弯的,和正常折弯一样折就行了,角度不难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聚碳酸酯,不用加热折弯的,和正常折弯一样折就行了,角度不难保证的

角度会反弹的厉害  不知怎么办

网友:
塑料板加热折弯冷却之后应该像金属板那样有个回复吧

网友:
要加热的!不然即使不开裂也会发白,回弹也很大,当然还必须加角度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