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锥齿轮,做混合扫描的时候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楼主(2011-08-01):
各位大侠 !我在画锥齿轮时,做混合扫描的时候为什么做不出来呢?点击打钩后显示有错误。

网友:
看看你的基准面有没有搞错,还有就是添加材料按反没有。

网友:
你画的是斜齿轮吗    看看截面是不是封闭的

楼主:
画的是直齿锥齿轮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谢谢两位!

网友(2012-03-22):
你好。你 是 怎么搞的,我也搞不出来,不过曲面可以生成,实体不行

网友:
急,你 在 不
可以教教我吧

楼主:
给你个教程吧!!的谢谢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个教程吧!!的谢谢我哦。

非常感谢,我看看可以不

网友:
还是不可以,我真不知道怎么搞了,以前我画过,是可以的,我换了系统以后不出来了

网友:
和你发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搞定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齿根位置圆角过小的问题。。。
但是只能是0.31*m或0.2*m啊。。。这个圆角要是~改的大点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求大侠相助啊~~~~~~~~谢谢啦
在扫描成空心的 时候是可以的~一到实体的时候就over了、、、也不知道怎么改

就会出现让我脑袋痛的一行字。。。

不知道这两个“剖面”是啥意思。。。

PROE, 轮齿, 扫描, 特征, 锥齿轮

网友(2012-05-08):
我的和楼上的情况一样,坐等大虾

网友:
楼主发的那个附件,我就是照那个画的,但是那个扫描混合那里,。,。,

网友:
好了,做出来了,你把那个圆角半径改大一点,比如把0.5改成1就扫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