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角刀片,请教

楼主(2011-08-01):
正角刀片与负角刀片的定义和各自的优势,以及用途上的区别。请详细说明下,最好附上相应的参考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来回答,正角刀片一般就是有后角的刀片,也就是常见的单面用的刀片,负角刀片就是O后角的刀片,两面用的,优劣热如下,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