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钢筋车牙机速度很快?

楼主(2011-08-01):
哪种钢筋车牙机速度很快?一般是做螺纹钢筋的,很小,要的是速度,一般车25到30的牙,知道的重酬。

楼主:
很小的,两三个人可以搬动的

网友A:
你说是螺丝机吗?就是用钢筋加工螺丝对吗。

楼主:
对,但要求速度相当快。加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螺丝机吗?就是用钢筋加工螺丝对吗。

你知道吗

网友:
接了螺丝大单子吧,贺一下啊。我也想了解一下螺丝机,学习学习。

楼主:
有谁知道啊,速度相当快的,一天要做600以上

网友B:
要看你产品大小啊。搓丝机很快的啦,搓小的话一天6000也可以的

网友C:
         买个搓牙机么。。。很快的。。        我见过 体积不大的。

  依稀记得和我说过 一i天貌似能搓 千把根还是多少。。 我忘了。。。   应该能买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产品大小啊。搓丝机很快的啦,搓小的话一天6000也可以的

大的,M25到30的,而且工件很长,最长的12米,短的两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搓牙机么。。。很快的。。        我见过 体积不大的。

  依稀记得和我说过 一i天貌似 ...

工件很长,能做吗?12米

网友:
          不知道哎。。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只要能把12米伸展开来。       搓个头子又不上全长

网友D:
大家都理解错了,不是搓螺纹的设备,
是建筑工地上用的,把带肋钢筋加工成有螺纹的端头,同连接套连接起来,做接长用的,

这个设备,钢筋不转,是那个切割头旋转,先切掉钢筋的肋,后面跟着的套丝刀切螺纹,完成以后,切割头自己退回去,

网友:
估计就和以前看到过的扳水管管螺纹的设备差不多,不过那个是手动的。

网友:
电动套丝机  用的是方板牙那种和手动套管螺纹的一个道理 大点的五金机电城似乎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理解错了,不是搓螺纹的设备,
是建筑工地上用的,把带肋钢筋加工成有螺纹的端头,同连接套连接起来 ...

兄弟,你知道这种机哪里有卖,价钱怎样,还有中间那个套,除了车床加工还有什么方法快一点的,谢谢

网友:
你到阿里巴巴上搜一下,河北一代做这个钢筋攻丝机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