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PURGE命令不除垃圾文件.显示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

楼主(2011-08-01):
PROE4.0,PURGE命令不除垃圾文件.显示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
求高手支招!!!

网友:
1、purge时确保设置好当前工作目录
2、绿色版的ProE Wildfile,因为没有安装,所以没有配置环境变量,Path的搜索路径不包括野火的Bin文件夹,这就造成执行Pure时,找不到可执行文件,无效路径,导致purge功能失效。明白了原因就好办了,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进入高级选项卡,点击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选中 path,然后点击编辑,在变量值最后面增加你的野火Bin文件夹,比如我的是: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4.0\bin,注意路径之间以英文的“;”隔开。
3、bin文件夹中的purge用记事本打开增加
"%PRODIR%\%MC%\obj\purge.exe"
这些一定要加在exit /B %ERRORLEVEL% 前面  (也就是最后一行之前)

百度里面搜一下就有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