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米多长,直径80的普通液压油缸,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1-08-01):
三米多长,直径80,粗糙度0.4,精度等级H7,只加工内孔外圆不加工的普通液压油缸,材料为45#。应该用什么加工方法加工比较理想

网友A:
有精密管,直接滚压就可以用,
一般无缝管就比较麻烦了,要镗滚一体化刀具,绗磨就看是否有设备了,

网友(点评):
滚压可以达到0.4粗糙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精密管,直接滚压就可以用,
一般无缝管就比较麻烦了,要镗滚一体化刀具,绗磨就看是否有设备了,

如果是盲孔的也可是以用滚压加工吗

网友(点评):
用精密管直接滚的话,有一段滚不到,盲孔滚压,细长孔,直线度不好

网友(点评):
盲孔,改下设计吧,通孔都不好加工

网友B:
          太长了。。  会不会 滚压弯了 ?

网友:
买现成的油缸筒 冷拔的无需加工

网友:
可以用深孔钻!(BTA系统)就看你们的产量适不适合来购买设备了。加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15006261819  18914964523  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15006261819  18914964523  李

好的,谢谢

网友D:
现在很少有加工这么长的油缸,主流做法是一段段加工最后焊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少有加工这么长的油缸,主流做法是一段段加工最后焊接起来。

如果采用焊接加工,焊后变形如何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焊接加工,焊后变形如何处理

阶梯轴形式配合,开V型坡口加火焰矫正

网友:
没干过那么长的,学习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以前就在液压油缸厂工作,去找液压油缸加工厂就可以了,用镗缸机就可以搞定了,三米很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以前就在液压油缸厂工作,去找液压油缸加工厂就可以了,用镗缸机就可以搞定了 ...

网友(点评):
有很多液压油缸厂的没有镗缸机,价格很高,要是你找不到我介绍家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阶梯轴形式配合,开V型坡口加火焰矫正

火焰矫正?不太明白

网友(2011-10-15):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很长很长的油缸,估计4~6米左右吧!有那个设备,比较大,金刚镗,先是镗内孔,然后滚压,不过这2个过程油缸都是通孔,对面类似车床有顶尖,保证整个加工过程中,镗刀和滚刀同轴度。如果要做成盲孔的,后来再在一端焊接一段。

网友:
用滚压头,我们公司常年生产液压支架,技术很成熟;采用绗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  会不会 滚压弯了 ?

可以用多轮滚压。。。。。。

网友(2012-03-11):
买一根现成的缸桶,不需要加工。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滚压

网友F:
什么地方要这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地方要这么长的

我也不太清楚,我一个朋友问我来着,我不知道,所以就来这里问问

网友G:
听说过拔管吗。就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说过拔管吗。就能做

没呢,我只知道冷拔棒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呢,我只知道冷拔棒料

拔管原理,简单说就是,管里面有个芯,芯的外径镶上长条磨石,有个轴一端连着传动部位另一端连这芯,吧工件管子固定,芯在管子里做活塞运动,同时芯也在转动。芯的原理是拔的时候会往外扩张,这样管的孔就可以和芯上的磨石产生摩擦,从而达到理想尺寸。

网友:
不如直接购买油缸的坯料,内孔都是加工好的,按照所需长度购买就行了。

网友:
没怎么见过这么长的缸    表示无语

网友:
磨床啊,直接用80的毛坯用磨床摸下就好了啊 ,

网友(2012-04-16):
一般液压油缸厂都有专门的深孔卧式镗床,就是镗头上带滚压头那种,可以镗2-4米的,由于是低碳钢,滚压效果相当好,

网友:
用深孔镗,但要考滤你的加工批量。

网友:
有现成的 无需加工

网友:
从专业厂家购买缸筒,没必要自己加工,现在生产油缸小厂的自己也不干缸筒

网友:
深孔钻镗床上加工,先粗镗留0.5毫米精镗然后滚压

网友:
滚压加工最适合的。。。。。。。

网友:
买现成的管~~焊接堵头即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数控机床不可以吗?

网友:
直接买泠拉的,我们这的油缸都是买一根回来自己切。。。。。。。

网友:
这种东东都是用专用设备加工,楼主不要费心思考虑用一般加工方法加工工艺了

网友(2013-02-04):
最经济的是买冷拔精密管直接做,不要加工内孔了。如果内孔精度和光洁度要求很高就用深孔镗,再用摩擦焊。技术上和经济效益上已经很成熟了,怎么你们不知道吗?

网友:
有的厂是专门做这样的管子了,比这更长的都有,还是买划算

网友(2013-03-13):
焊接是一种方法,焊接时要采用反变形措施才可以。

网友:
受教受教
还是买的快啊,设备太贵啊。

网友:
用德州出的深孔镗,专做油缸的,这个干油缸的都知道

网友(点评):
老师傅知道的不少啊哦

网友:
同意43楼!

网友:
有精密管,直接滚压就可以用,

网友(2013-04-13):
电化学加工

网友(2013-06-24):
深孔镗床

网友:
有冷拔无缝钢管的,精度比较好的

网友:
0.4光洁度挺高了

网友:
冷拔管,不过这干嘛用的、那么细长

网友(2014-12-29):
冷拔管加深孔强力绗磨

网友(2015-11-25):
用镗床,跟刀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