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2cad扫描后的图纸有缺陷

楼主(2011-08-01):
我将一张tif格式的图片用scan2cad扫描成dxf格式的文件,但是在cad调用中,一些圆形或者弧长都是断掉的,不知道有什么操作方法可以避免这个缺点,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扫描软件可以避免这个缺陷,希望有高手帮我解决下!!感激!

网友:
没有其它手段了,只能你手工修了,

网友:
VPStudio/VPRaster Pro

德国的专业光栅矢量化软件,这个软件会好一点,但是破解很困难,正版的价格很贵,比较大的抄图公司才会买,需要配合大幅面的工程扫描仪使用,效果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点评):
VP我用过,前期工作量很大,前期作细了,矢量化效果就好,但也花费大量时间,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无论是那个软件光栅矢量化都比较花时间,VP这个要略微好一点,目前正版的价格大约是5万一套,不过淘宝网上有人破解了,价格大概200~300,是不是真破解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
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VP对破解防范比较严,不好破解,不过这里有一篇文章,可以绕过软件的限制来使用VP

一下内容转载自其它网站,没有图片
==================================================
巧妙使用VPstudio最新版

如果在开始运行时没有找到授权,即没有相对应的加密锁,软件会自动在演示版下运行。不带授权硬件锁时,任何VP HybridCAD所处理的最大文件大小被限制到大约1800×1200象素,当调入一个大于这一限制的光栅文件时,光标上会带有一个窗口,以让您将窗口中的这一小部分剪切出来。这一区域可利用所有的VP HybridCAD命令来处理,并可将结果输出。也就是说VPstudio的各个版本如果不注册或无硬件锁就不能打开大图图纸。

特别奇怪的是它却能打开教程文件夹Tutorial中给定的各种尺度的所有大图图纸(如下图),此时未注册的演示版与正版没有区别。

教程中的大图图纸

运行主程序并打开C:\Program Files\softelec\VPstudio V10\Tutorial\VERMGR_2.TIF,我们惊奇发现可以正常地使用VPSTUDIO,您如果将文件名:C:\Program Files\softelec\VPstudio V10\Tutorial\VERMGR_2.TIF仅改名或旋转90°后,例如改成VERMGR_3.TIF并用VPstudio打开,该软件则会告知您使用的是试用版且不能打开大图图纸了。

据此,我们就可以变相地将昂贵的未注册的最新版如:VPstudio V10.11C9当成正版免费使用了。

    只要把你扫描来的想要矢量化的图纸保存为如同Tutorial 里的所有教程图纸相同的名称及对应的像素,而不管其分辨率如何,也不论所存的文件放在哪个路径下,即只要与文件名及其对应的像素(如11444x9564)相同就行。

例如,只要把所要处理的图纸文件名存为 VERMGR_2.TIF,像素大小仍为11444x9564。如果将400DPI的分辨率改为300 DPI其大小就会变成 96.89cmx80.98cm,这样大的尺寸已经足够我们使用,如果把分辨率再适当调小,还可以生成更大版面的图纸。

具体实例方法之一是用photoshop CS4创建一个文件名为VERMGR_2.TIF,如下图:

设置限定的文件名及像素大小

不要钩选“重定图像像素”

    再把你扫描来的图粘贴到其中,在 photoshop 中“图象”→“图象大小”中的像素要等于 11444x9564 (以VERMGR_2.TIF为例),图层向下合并后保存,最好一个图一个目录。将所生成的CAD图保存为普通的DWG格式。

如此,也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 VPstudio。这样,还可以使用今后的更高版本的 VPstudio,比起出新版本时就想搞个破解要容易得太多了。

试用版演示版完全可以处理大图图纸

网友(2012-03-28):
哪有破解完班的免费的呵呵呵就好了

楼主(2012-05-13):
不过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