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忙想个设计思路,关于气缸和真空吸盘顺序动作的

楼主(2011-08-01):
气缸和真空吸盘配合完成以下动作:气缸活塞杆向前运动到与工件接触后停止,装在杆末端的吸盘与工件贴合,吸盘抽气将工件吸住,气缸杆再返回到初始位置,吸盘将工件放开。
整套动作需要用电气控制,求教高人要用到哪些控制阀?如何连接该回路?不胜感激。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呵呵 类似钣金设备自动上料工位就是这样用的吧。见过这样的设备。  气缸下降到位,接近开关/光电感应。吸盘吸真空。

网友(2012-02-10):
你的这个控制方案使用定时程序控制器来实现最为方便了,现在很多气缸电磁阀的控制采用其来控制,你可以选用TPC8-8TD型的定时程序控制器,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查看。
1、可以这样来配置:采用24V电磁阀可以不需要继电器,电磁阀直接接在控制器的输出端上,磁性开关的连根线也是直接接到控制器的输入端上,这样接线就已经完成了。
2、下一步就是进行功能设置了,只需要在设置表上设置好所需要的功能,下载到控制器上即可使用了。
3、定时程序控制器很适合用于电磁阀的控制,具有多路开关量输入和输出通道,基本型为8路输入、8路输出,具有较强的定时控制和程序控制功能。输出可直接驱动24V电磁阀,输入端可连接开关及传感器等开关量信号,实现开关控制、传感器位置控制及程序控制。
4、无需编程,以表格设置方式代替传统编程,适合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使用。定时时间可在50ms-24小时内调整,通过设置实现定时及程序控制功能。配套电磁阀应用,操作十分方便快捷,易于实现电磁阀的自动控制。

网友:
请看SMC的实用气动技术,那里面有

网友:
两位四通或五通电磁阀控制双动气缸,两位三通电磁阀控制真空通断。
注意逻辑控制两个电磁阀的顺序,必要时使用磁性开关及真空开关提供反馈信号。

网友(2012-10-11):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用一个真空气缸,两位三通电磁阀控制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通断,或者两个两位三通电磁阀,一个控制真空发生器,另一个直接控制真空通断。

网友:
意大利ROTOFLUX旋转接头——真空吸附、气缸、油缸等专用配件
热线:13811782875
QQ:394094618

网友(2013-06-24):
关注中,我也要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