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T型槽总是打刀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大家好,我们公司生产数控机床。加工工作台的T型槽时经常打刀,即使干一个换一次刀片也不行,转速进给也调过。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情况不正常,肯定有问题,但是不能泛泛分析,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没有针对性。建议你将详细情况介绍(就像我们身临其境一样)。

网友A:
描述详细一些大家才好给你分析,工件材料是什么材料,加工T型槽刀具工艺是怎么排的,不然不好分析

楼主:
材料是灰铁300,硬度大概在HB200--240之间。工艺大体上就是先用D16的立铣刀铣30MM深的一道竖槽,再用T-CUTTER上去加工(从下向上),T-CUTTER铣的深度是28mm,调转速进给的时候本着噪音最小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详细一些大家才好给你分析,工件材料是什么材料,加工T型槽刀具工艺是怎么排的,不然不好分析

材料是灰铁300,硬度大概在HB200--240之间。工艺大体上就是先用D16的立铣刀铣30MM深的一道竖槽,再用T-CUTTER上去加工(从下向上),T-CUTTER铣的深度是28mm,调转速进给的时候本着噪音最小的原则

网友:
还是没有听清楚楼主的描述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看懂,但是还想了解,我也遇到过,现在铣铸铁T型槽没问题,S80,F40,D42*19,T型槽上宽32下宽52,总深50,T型深22,以前做钢件工作台的时候,无论怎样也是打刀,没得法子,()

网友B:
直槽用YCT174的图标那种刀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槽用YCT174的图标那种刀好点吧

不要用这种刀,这是装配式铲磨螺杆泵铣刀。用标准T型槽铣刀就可以了,根据我的经验,你们可能是工艺有问题,究竟问题在哪里我也不好说(因为不知道现场情况)。建议你们从工艺上逐步检查。机床床身T型槽是最普遍的,工艺很成熟。

网友(点评):
图图标片可能我看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