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米铝管车削夹具讲解

楼主(2011-08-02):
  此夹具图为大致样式,用于车削两头Ф84轴承孔用,画得不仔细望谅解。
  因时间问题,还有几处没画上。
  此装夹为变径套夹持方式,图中1为自制变径套,2为主体,3为松紧螺母,图中缺少中心架,该中心架也为自制,共两套,这套安放在主轴处,依靠卡盘卡爪拨动2处横杆,2处小端外径上安装两个精度较好的滚动轴承与中心架配合,铝管置于变径套1内,扳动松紧螺母3夹紧,另一套中心架置于车床尾端,应产品两端孔同轴度要求,两套中心架的形状及尺寸需一致,因此我们应该将两个中心架用线切割的方式一次加工好与车床导轨接触面和中心高处的轴承孔。
  使用时我们只需将两个螺母3与主体2松开、夹紧与将工件掉头装夹加工即可完成产品两头Ф84轴承孔的车削。
在此过程中肯定会有朋友问:怎么能保证两个夹具夹紧时的轴心位置保证在0.02以内呢?还有轴承转动时的跳动?
为此我所作出的答案是:因为学历的问题,我不能给出有力的理论解释,在我们实际生产过程中确实达到了客户需求的质量,唯一的几处缺陷就是产品两端轴承孔的不圆度有0.01-0.02,和打磨外圆时,应为使用的是叶轮打磨,在送料与出料时管子在磨机上受力不均匀,导致两头管口外圆出各有约10MM的锥度,这些都是客户接受的范围。
   有朋友问过,0.05的圆柱度怎么保证,我们最差做出了0.04,这是客户检验出的结果。
   在车外圆时,我讲了用芯棒和灌沙的方式,生产之前查阅各种资料,得到过几个类似产品的生产工艺,但是它们的外径都大很多,有的甚至是1米,最小的也有200多,它们的方法是在芯棒做弹簧片的方法内撑,橡胶填塞法,因我们的产品内孔小,长度长,无法使用内撑法和填塞橡胶。故想到沙子流动性好,有利于填入和取出,况且在高速旋转时会跟随产品内腔一起高速流动,从而产生离心,包络内腔面,使工件所受力度均匀。
    表达能力有限,也许有不清楚的地方,各位有问题尽管提出,在能力范围内我将一一解答。
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LZ热心肠,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详细解说。

网友:
有点没明白呢?
中心架和轴承怎么连接啊?
有没有完整的CAD图啊
发上来看下啊

网友:
楼主,你还是上夹具设计图吧,文字看得吃力,谢谢

网友:
很好的工装   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