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内孔中突台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有达人能否帮忙解决一下在一个内孔中加工出突台的问题。

图纸如下:材质是纯铜。

网友:
建议订制空心专用刀,

网友:
我很好奇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
用套料刀就可以。

楼主:
5555555,我完全能够理解。

问题是,之前拿到图纸的时候我也这么问过设计者,他们说不可以,因为这个是电极,放在产品内部,须承受高温高压的(也有可能腐蚀),所以,焊接是不可以的。

能否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呢?

加工中心我觉得也未必可以做到啊。

网友:
数量不大,建议使用电火花(对粗糙度要求不高),

楼主:
数量不大。

电火花的电极用什么做呢?

粗糙度没有要求。

网友:
能分两体就两体吧

楼主:
就是因为无法分成两个部分,所以才这么头疼。

网友:
先加工159.5部分,在用套刀加工

楼主:
但是套刀设计也需要时间,不知道这个需要多久?

由于产品客户现在要得急,定制套刀的时间我怕来不及。

所以刚才楼上有位仁兄说用电火花来进行加工,我觉得可能从时间上来说比较有保证。

可惜,对于电火花所使用的电极材料,我还是存在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套刀设计也需要时间,不知道这个需要多久?

由于产品客户现在要得急,定制套刀的时间我怕来不及。

电火花地电极不就是紫铜吗,

网友A:
电极用铜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正级负极都是铜呀,我还没有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极用铜就可以啦,,,,,,,,,,,,,,,,

正极是铜做的成形棒料,负极不就是你工件嘛。。。

网友:
铜的为什么不能做两体,靠过盈配合,如果觉得不牢,过盈量大点还是不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

TO:15楼兄弟

客户单位设计人员明确跟我们说,分体式结构是不可以的。并且,之前根据我做此类产品的感觉下来,好像也是不行的。

TO:12-14楼兄弟

我们的产品就是紫铜,如果电极用的也是紫铜,会不会产生问题?(电火花相关技术我是小白,请见谅。)

网友:
有难度,我看还是自己做把套刀稳靠些!

楼主:
我们也有自己做的想法,只是怕用错了工艺,工件被加工坏了事小,耽误了客户的交期事大。

网友:
自己做一把套料刀不是很难的 尺寸要求不是很难的

楼主:
目前这里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机加工,也暂时没用定制套刀或成形铣刀。

呵呵,做好以后再把结果跟大家汇报。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
可以有留心钻,具体还要看工件的加工要求。

网友:
首先要批评这个设计师!这样的零件应该考虑分解加工再组合。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可以做一个管子形状的专用刀具来加工,当然里面的尺寸和表面要求就需要降低一点了!

网友:
考虑下特种加工,具体的记不清了,上学时学过一点原理,呵呵

网友:
不能分体,就定做成型刀吧,

楼主:
呵呵,上面就说过了,零件的内表面无粗糙度要求,公差也是自由的。

所以说,之后的产品我们可能会使用成型刀,定做一把。

现在比较麻烦,因为交期比较紧。加工中心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上面就说过了,零件的内表面无粗糙度要求,公差也是自由的。

所以说,之后的产品我们可能会使用成 ...

如果你们有工具磨床可以试试自制一把刀,其实这个磨把刀不难的,

网友:
                                  这么深的孔,有点难,做专用刀试试!!!

楼主:
现在已经拿出去外协了,厂里没太多时间搞研究,等下一批次来之前再试验吧。

不过问题总要解决,所以,各位的方法我都会考虑进去试试看的。

网友:
应该修改结构设计

网友:
可以冲压啊.....................

网友:
请问楼主, 内孔中的凸台是起什么作用的?需要做这样的结构

网友:
那请问你是不是中间有土台?详细的说下在何处有土台?看看的经验是否能帮的伤忙。详细的说明下

网友:
开始的部分用内孔车刀加工,最后那个凸台最好用火花,做个环形电极,用铜打铜的方法可能做的出来,我没做过这样电极.......要是我做的话,思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你的零件尺寸要求也不高,量应该是挺大的,能不能考虑一下精密铸造(不知道纯铜能不能精密铸造)

网友:
后到的方案:1)加工直径40的孔;  2)选择直径40的钻头磨成平底钻;3)用线切割选择30mm厚度,中间用电火花打一穿线孔,用线切割割出直径20mm的孔;  4)做一配套的钻柄固定;5)钻套孔。

网友:
那个凸台用个ø10的铣刀不就可以了吗,反正又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用麻花钻在工具磨床按零件尺寸开槽,开刃,就可在棒料上加工出需要的凸台了,如果加工数量大,可选用大孔钻头磨成台阶钻,可一次将内孔全部加工成型。

网友:
2,3楼的方法感觉可以解决的。

网友:
分两体加工,再连接。

网友:
建议设计个专用的套料刀

网友(2012-03-27):
用套刀,一点一点抠,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