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2):
为什么我的车床X轴偶尔会跑 大概在10米粒这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急!!!!!!

网友:
检查丝杆是不是有间隙了,轴承是否损坏,连轴器有没有松动,参数里改一下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点评):
花道兄说的基本都是这些原因了!建议楼主你慢慢的找!

网友:
应该是轴承损坏,其他原因很难造成偏差那么多的~

网友:
丝杠副固定松动,我碰到过,试试

网友:
丝杠副固定松动

网友:
有可能轴承坏了。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
换一下滚珠

网友(2011-09-08):
上述所说多有可能,,,,如果数控是自己装得,,哪就要看丝杆有没有翘在那边。。。。。

网友:
1毫米?问题较大了,是有时跑大还是有时跑小,还是只往一个方向跑啊?是开机就出现还是过一段时间才出现?有没清理过刀架?

网友:
1。如果是每次开机后,出现此种情况,要考虑会参考点减速开关位置及会参考点的设置。
2 e# }' j5 D4 d2。如果是加工中出现此问题,请检查机械结构,例如反向间隙,轴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