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圈和斯特封

楼主(2011-08-02):
请问格莱圈和斯特封是既可以做往复运动和旋转运动吗?是高速还是低速,压力能够达到多少,请各位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工作压力:0-40MPa最高60MPa   往复速度:≦5m/s   摆动或旋转运动:≦3m/s   使用温度:-40℃-+200℃(由O形圈的材质而定)   适用价质:液压油、汽、水、乳化液等。
这两种圈是PTFE和橡胶的结合体,橡胶不适合做动密封。所以受制约。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弹簧制动密封圈,它是PTFE+CF 等等 很多种填料。这个是U型聚四氟乙烯 各种组成。内装置特殊弹簧的高性能密封圈。按最普通的标注。压力:35  移动速度≦15m/s   温度-150~+225
具有自润滑,洁净度很高,抗偏心。抗1600多种化学物质。   无论压力 还是温度  还是速度 都可以根据实际工况 来做。有具体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楼上热心人!

网友:
楼上的那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不过该2种密封件做往复作用好,旋转性能就差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补充。。。。。。

网友:
斯特封是孔用,主要用于低速场合,压力的话应该30MPa左右没有问题。
我们的LF炉电极提升油缸(活塞缸)用的就是斯特封,往复运动。

网友(2011-12-19):
引用 网友A:
工作压力:0-40MPa最高60MPa   往复速度:≦5m/s   摆动或旋转运动:≦3m/s   使用温度:-40℃-+200℃ ...

你好,我刚用过格莱圈,感觉还是有些渗漏,我想请教一下轴用格莱圈能否做到无渗漏,或者说渗漏量在多少内算是合格的可以使用,我QQ406770757,如何方便的话可以联系我,万分感激。

网友(2012-02-01):
我们做阀的,平时都是用O型圈,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A:
工作压力:0-40MPa最高60MPa   往复速度:≦5m/s   摆动或旋转运动:≦3m/s   使用温度:-40℃-+200 ...

学习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