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可以转弯么?

楼主(2011-08-02):
直线电机传输的稳定性和位置精度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只能来回传输,能否实现像传输线一样连续传输呢
这个转弯半径是不是就要很大
或者说转子能否做成柔性的,减小转弯半径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来谈谈

网友:
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履带式传输机,次级安装固定在传动部件下部,传动部件行程范围内的机架上间隔固定托架,托架上安装固定着直线电机初级,初级铁芯是由硅钢片按扣压铆构成,带动行车的初级铁芯与导轨之间存在电磁气隙,次级为由钢板和铜板或铝板构成的复合次级。

网友:
可以通过柔性连接实现吗

网友(2012-12-17):
可以的 有一种一定角度的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