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如何铣扁

楼主(2011-08-02):
我有直径6mm,长300mm的光轴,需要整体加工成两边对称厚4mm的扁身,请问如果加工?如果两边无法加工的话,可以退而求其次,单面通体铣扁,但是装夹有点困难的,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线切割吧,做个工装可以批量完成

网友:
做挤压模,拉、拔..............

网友:
做一V型夹具,用手摇小磨床,单面去1mm,容易!

网友:
如楼上所说,做一小夹具,先单面铣,再重新装夹铣另一面,精度也还可以,我们曾经做过类似的。用线切有点贵吧,但也要看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