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常用的标准件,各位都选什么品牌呢

楼主(2011-08-02):
我自己先罗列一下

1、气动元件
一般选择SMC(日本)
其次选择亚德克(台湾)
德国FESTO(客户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采用)

2、马达、伺服电机
一般选择台达(台湾品牌)

3、导轨、滑块、
一般选择MISUMU(日本)

4、PLC
选择三菱、欧姆龙

5、光纤、放大器
瑞科、基恩士

6、液压元件
说实话,这个很少用,一般我都不怎么用!

一个设备最主要的标准件都在这个里面了!大家把自己常用的也列出来晒晒!

网友:
1、气动元件
SMC/FESTO/KOGANEI/CKD/MYOTOKU
2、马达、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MITSUBISHI/PANASONIC/TAMAGAWA/KINCO
3、导轨、滑块、
MISUMU/HIWIN/THK/IKO
4、PLC
基本不用,工控机搞定
5、光纤、放大器
PANASONIC(SUNX)/BANNER/OMRON/KENYENCE
6、液压元件
基本不用
7、轴承、导杆、同步轮等
MISUMI
8、拖链
IGUS

网友(点评):
以前曾经这么选型。

网友:
有好多是客户直接要求的比如有的客户就要求用SMC的气动件,有的基本没什么要求,便宜耐用就行。楼主是要搜集牌子吗

网友:
俺们是农民,什么便宜用什么,主要是SMC,上银,基恩士的PLC,东元电机,东方马达、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们这叫外购件
标准件是指螺栓螺母之类的。。

网友(点评):
文字本身的的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文字所要表述的东西。

网友(点评):
同意白羊座2004的说法。楼主的这些因该叫做外购件。

网友A:
我们用全套伺服siemens fanuc
导轨 THK,施耐博格 南京工艺,HIWIN
丝杆 施耐博格 先锋 THK NSK
轴承 FAG NSK 哈轴
拖链 IGUS
气动 SMC 金器 优力克
液压,大金整套,杭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全套伺服siemens fanac
导轨 THK,施耐博格 南京工艺,HIWIN
丝杆 施耐博格 先锋 THK SNK

看这架势 好像是生产CN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全套伺服siemens fanac
导轨 THK,施耐博格 南京工艺,HIWIN
丝杆 施耐博格 先锋 THK SNK

南京工艺颠倒了吧

网友:
同行们用的,大同小异啊......                                                .

网友:
液压元件:华德、ATOS、海航。控制元件:三菱、西门子、AB。电器元件:施耐德

网友:
液压:YUKEN、ATOS、派克、还有国产的一些烂货
水泵:格兰富
风机:珠江

网友:
气动,smc,亚德客,气立可
马达,松下,白山,还有一些烂货
导轨,hiwin
PLC,欧姆龙,三菱
光纤,基恩士

网友(2011-09-28):
同行,差不多。
留个脚印

网友(2018-07-27):
气动 有 SCHUNK
导轨 有 bosch
液压 有 pascal cosm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