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个压缩机配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1-08-02):
问个小白问题,压缩机频率允许变化范围是30~110Hz V=2f(V<=190V)
给这个压缩机配变频器是配输入电压为3相380V的是否可以?

网友:
应该看一下具体变频器的说明书,相信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可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e111f242336c1eb91a375d67.html 这是西门子某一型号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
可以,一般变频器都可以输出100Hz以上的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变频器本身就可以变压是吗?不用变压器就可以吧,选择380V主要是需要3相电

楼主:
设备中有变频制冷压缩机、风机、油泵电机组,变频制冷压缩机需要配变频器控制,风机与油泵电机组输入电压为3相380V

哪位大侠可以给推荐款变频器,压缩机型号 SHU20KC8-Y1 日立的,最好可以不用变压器

网友:
你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  你在哪里? 在深圳的话,可以一起聊聊,或者我带你看下装过变频的现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