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1-08-02):
师傅们请讲的详细点,我刚入门,想学习.

网友:
精铸可以吧!!!!!!!!!!!!!!

网友(点评):
精密铸造可以不需要加工? 可以达到图纸公差?具体工艺是什么?

网友:
就图纸而言不难,我现有c6240床子小拖板行程不够,是否30床子可以,要不数控加工

网友:
摇注杯是很粗的东东,注铁水用的模吧,爱咋车就咋车,看看工差。

网友:
卧车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没有做过,但是应该不难呀!!!

网友:
发我 做吧,QQ联系107963588

网友:
没有公差啊,普车没有干过,不知道内孔怎么做,数控的话就简单了。哪位高手给讲一下应该先车内孔后车外圆还是先车外圆再车内孔?

网友:
普车就可以做出来,内外圆一刀车出来。

网友A:
楼上的牛X,请教下你一刀下的话,那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牛X,请教下你一刀下的话,那夹哪里?

夹持的是棒料啊!呵呵。

网友:
先车端面、内孔,再内孔穿芯轴车外圆。

网友:
两大的话可以铸造,然后上车床车,量小的话就直接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