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装配质量问题

楼主(2011-08-02):
两个齿轮装配好后,如何评判装配的质量?     在无干涉的情况下,是不是两个齿轮离得越近装配质量越高?

网友A:
转起来之后接触不好  可以看得出来的  严重的齿打掉  不严重的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黑黑的
还有就是 听声音

网友(点评):
哥们动的是真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之后接触不好  可以看得出来的  严重的齿打掉  不严重的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黑黑的
还有就是 听声音

奥,谢谢你的回答!我忘了说明白了,在solidworks中,装配时

网友B:
不是很懂你说的。齿轮传动中心距保证,图纸上没问题,实物安装要测齿侧间隙和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你说的。齿轮传动中心距保证,图纸上没问题,实物安装要测齿侧间隙和接触面积

举个例子说:在齿轮啮合时,有时候配合好了,无干涉,然后再减小一下两齿轮的距离,再检测,还是无干涉。那怎么办?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齿轮是干什么的,是传动呢?还是齿轮泵里面的齿轮呢?这个都不一样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齿轮是干什么的,是传动呢?还是齿轮泵里面的齿轮呢?这个都不一样检测的。

传动。有什么区别,能说一下吗?

网友D:
是什么机子上的齿轮呀,楼主能说得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机子上的齿轮呀,楼主能说得具体点吗

做了个项目,需要齿轮来实现传动方向的改变,及运动仿真

网友:
solidworks好像只能进行运动的仿真,无法分析受力情况吧,那样齿轮间隙什么的就无所谓了,只有个运动的样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谢谢你的回答!我忘了说明白了,在solidworks中,装配时

呵呵,那我就不懂了哦,我说的是减速机上的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