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路中压力大小监测

楼主(2011-08-02):
一台设备,在气源的入口会设置调压阀 过滤器等,并会设置一个供气压力,比如是0.5MPa,
我想问的问题是:假如机器上面有很多气压缸,这些气缸可能同时动作,那怎样知道各个气缸上面的供气压力
有没有一种简易的气动元件可以检测气压大小,谢谢

网友A:
压力表,哈哈最简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哈哈最简单啦

谢谢,压力表有想过,我希望是能与气管直接相连,直接接在气管回路当中的气动元件,不知道是否有

网友(点评):
很明确的说国内和台湾没有。国外的我不熟悉,不能确定。用压力数显表可行

网友B:
如果有控制的话你可以用压力传感器,然后反馈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控制的话你可以用压力传感器,然后反馈一下就行了

没有控制,主要是想确定一下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各个气缸的压力有多大,想得到一些数据

网友B:
没有控制,按我的理解,那你只有在缸的前端用三通加压力表了,别的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控制,按我的理解,那你只有在缸的前端用三通加压力表了,别的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不好意思啊

我目前也只想到这一点,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气动元件直接串在气管中就可以检测出来,就好像万用表的电流档,串在线路中那样的效果

网友B:
有啊,只不过那个东西好像有点贵了,你查一下气体流量计或是流量装置,一般的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即能看流量和即时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只不过那个东西好像有点贵了,你查一下气体流量计或是流量装置,一般的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即能看流量 ...

在气立可的型录上面看到一种叫 T型两通压力计接头,好像比较适合

楼主:
在网上搜到气立可的图片(T型两通压力计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