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高压 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02):
水刀在正常工作下,高压突然停止一秒左右,然后又恢复正常,过段时间又这样,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的水刀是油压还是水压?。。

网友:
有几个可能:
1. 电压不稳, 令设备停止工作(应该是在一秒内);
2. 控制系统出错(有可能的电路问题);
3. 压缩空气开关阀有问题 或者是 供应的压缩空气有问题(压力过低)

网友:
恩,也可能是换向感应器稍微有点接触不良,使用汽油清洗一下,或者是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A:
问题叙述还不够具体,还需要了解,停的时候的水压和油压分别是什么情况?气压又怎样?

网友:
"高压停止一秒"是什么情况?停止的时候换向阀的指示灯还亮吗?如果不亮,就要考虑电路问题了,如果还亮,就要考虑液压方面的问题,比如液压油可能有杂质,有可能的话把溢流阀和换向阀好好清洗一下再看看,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换向灯亮着  只是右边没有油压  灯正常亮着 正常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叙述还不够具体,还需要了解,停的时候的水压和油压分别是什么情况?气压又怎样?

溢流阀  换向阀都洗过了,进水阀也换得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叙述还不够具体,还需要了解,停的时候的水压和油压分别是什么情况?气压又怎样?

水压没问题  气没问题  就是换向到右边时没有油压  ,,  (油管没堵)换到左边就有油压!

网友:
上次我也试过这样子的,我检查了继电器,也互换了。没有解决,之后,发现高压缸发热,才知道是出水阀座快炸了。

网友:
油压没有,水压正常?
由于时间短,不好判断,如果油压长时间没有,水压等蓄能器里释放完毕必然也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检查增压器有没有异常发烫的情况,一般有泄漏的部位都会发烫的。

网友(2011-09-27):
一班装B侠~!是阀垫或者堵头花了锁水不到拿沙纸磨平一下吧·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称之为掉压的的问题

网友(2011-11-16):
水刀维修。增压改造。电器升级。专业销售水刀配件及生产水刀设备,有意者请联系:13927191683梁生QQ305860199
换向接近开关接触不良引起的,检查一下。

网友:
的使用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滚动轴承肯定没问题,导轨平面精度误差很小的,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