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7.0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小弟初学plc,用的是西门子S7 200,编程电缆总是无法与Plc正确连接,从网上查阅原委,提到一个WINCC7.0软件,但是这个软件的资源很少,下载速度慢的可怜,请问谁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提供一下,最好是中文版的,小弟的ying文不是很好。

网友:
有本书的,以前弄过。应该在淘宝上能买到

网友:
只是PLC和电脑通讯不用wincc,S7-200编程软件就足够了。可能是你的电缆不对头。

楼主:
我用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设置pc与plc通信,但总是搜出一堆无效的地址诸如“UNKNOWN 地址:1,9.6kbps”,一直到“UNKNOWN地址:126,9.6kbps”,到底是驱动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我用的是国产的编程电缆,有朋友就是用的这种电缆,说很好用的,我怎么就是无法建立正确的链接呢?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笔记本,用USB连接的。

楼主:
别让它沉下去,我还没得到答案。

网友A:
软件的“设置PG/PC接口”里你选的是“PC/PPI cable(PPI)”那一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设置PG/PC接口”里你选的是“PC/PPI cable(PPI)”那一项吗?

当然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