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对电源的要求

楼主(2011-08-02):
      电源是维持系统正常工作的能源支持部分,它失效或故障的直接结果是造成系统的停机或毁坏整个系统。另外,数控系统部分运行数据,设定数据以及加工程序等一般存贮在RAM存贮器内,系统断电后,靠电源的后备蓄电池或锂电池来保持。因而,停机时间比较长,拔插电源或存贮器都可能造成数据丢失,使系统不能运行。

同时,由于数控设备使用的是三相交流380V电源,所以安全性也是数控设备安装前期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基于以上的原因,对数控设备使用的电源有以下的要求:

一、电网电压波动应该控制在+10%~-15%之间,而我国电源波动较大,质量差,还隐藏有如高频脉冲这一类的干扰,加上人为的因素(如突然拉闸断电等)。电高峰期间,例如白天上班或下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以及晚上,往往超差较多,甚至达到±20%。使机床报警而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并对机床电源系统造成损坏。甚至导致有关参数数据的丢失等。这种现象,在CNC加工中心或车削中心等机床设备上都曾发生过,而且出现频率较高,应引起重视。

建议在CNC机床较集中的车间配置具有自动补偿调节功能的交流稳压供电系统;单台CNC机床可单独配置交流稳压器来解决。

二、建议把机械电气设备连接到单一电源上。如果需要用其他电源供电给电气设备的某些部分(如电子电路、电磁离合器),这些电源宜尽可能取自组成为机械电气设备一部分的器件(如变压器、换能器等)。对大型复杂机械包括许多以协同方式一起工作的且占用较大空间的机械,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引人电源,这要由场地电源的配置来定。

除非机械电气设备采用插头/插座直接连接电源处,否则建议电源线直接连到电源切断开关的电源端子上。如果这样做不到,则应为电源线设置独立的接线座。

电源切断开关的手柄应容易接近,应安装在易于操作位置以上0.6m~1.9m间。上限值建议为1.7m。这样可以在发生紧急情况下迅速断电,减少损失和人员伤亡。

三、数控设备对于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的要求数控机床一般都使用了不少气动元件,所以厂房内应接人清洁的、干燥的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网络。其流量和压力应符合要求。压缩空气机要安装在远离数控机床的地方。根据厂房内的布置情况、用气量大小,应考虑给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网络安装冷冻空气于煤机、空气过滤器、储气罐、安全阀等设备。

四、数控设备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精密数控设备一般有恒温环境的要求,只有在恒温条件下,才能确保机床精度和加工度。一般普通型数控机床对室温没有具体要求,但大量实践表明,当室温过高时数控系统的故障率大大增加。

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数控机床的可靠性,尤其在酸气较大的潮湿环境下,会使印制线路板和接插件锈蚀,机床电气故障也会增加。因此中国南方的一些用户,在夏季和雨季时应对数控机床环境有去湿的措施。

1、工作环境温度应在0~35℃之间,避免阳光对数控机床直接照射,室内应配有良好的灯光照明设备。

2、为了提高加工零件的精度,减小机床的热变形,如有条件,可将数控机床安装在相对密闭的、加装空调设备的厂房内。

3、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应小于75%。数控机床应安装在远离液体飞溅的场所,并防止厂房滴漏。

4、远离过多粉尘和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