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圆齿轮副啮合噪音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02):
最近新安装齿轮的齿轮箱,轴承/润滑都没有问题
其它还有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齿形有误差,中心距误差大,公法线误差大

网友:
数学公式是
Ft=MV,V越大,F就越大,声音就越响。

造成V大的原因呢,就是998大侠说的。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欺骗了,可能有的细小的问题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噪音大无非就是箱体不好,齿轮不好轴承不好等影响齿轮运转时的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