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matica] 负指数函数置信区间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1-08-02):
有一条生产线,根据客户订单需求,算出来的JPH(job per hours)是71.1,已知JPH符合负指数分布。
在投产前,需要进行仿真分析。考虑其他不确定因素,在置信度95%的情况下,置信区间取值0.2,即仿真目标为71.3JPH。
疑问:
0.2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根据客户算出来的JPH为30,那置信区间还是0.2吗?

网友:
我从网上找了下,置信区间,置信度的资料,楼主可以参考下,下面图片上的是怎么计算的,不是太难。
计算楼主所说的置信区间,需要知道 采样次数n。 楼主参考下,应该能明白了。

楼主:
谢谢小郁,这也不失为一种算法。我就用这个交差先啦~
不过应该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小郁,这也不失为一种算法。我就用这个交差先啦~
不过应该不是这么算的。

恩,可能各个行业的统计算法有些差别,你可以网上搜索下,你是在校生的话,去www.duxiu.com 一搜索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可能各个行业的统计算法有些差别,你可以网上搜索下,你是在校生的话,去www.duxiu.com 一搜索就有了 ...

因为感觉这个算法跟样本的分布函数就没啥关系了,个人认为跟分布函数还是应当有密切关联的。
百度上都是正态分布的算法,而且套用这些算法也算不出那个0.2来。我问过很多做统计和金融的同学,都不知道这0.2是怎么来的。万恶的老美一天一个想法,有不详细点说清楚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感觉这个算法跟样本的分布函数就没啥关系了,个人认为跟分布函数还是应当有密切关联的。
百度上都是 ...

你能具体说说71.1怎么得来的吗,具体说说你的样本,平均值,方差了,感觉你给的信息还是不够,没法去验算0.2怎么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具体说说71.1怎么得来的吗,具体说说你的样本,平均值,方差了,感觉你给的信息还是不够,没法去验算 ...

71.1就是根据客户的订单算出来的。比如说客户要求一年30W,算下来每小时多少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