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对做薄壁的零件熟悉?难住了

楼主(2011-08-02):
客户图纸要求零件尺寸做到15.88±0.01,7.8±0.01,平面度0.025,现在车了三个了都达不到要求。
老师傅说,壁薄了,要磨,做了个工装去磨也不理想。哪位老兄对做薄壁的零件熟悉,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详细!

网友:
冲压+加工

网友:
磨不行就车铣复合加工,刀架上装动力铣头试试

网友:
建议你改变结构,薄板和套。

网友:
车后留余量
热处理 淬火 硬度约HRC40
粗磨 留0.5
精磨 先靠磨台阶面 后用垫片工装平磨大面(控制7.8) 再小面(控制15.88)

网友: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车76的面,后割刀割下,做一个带孔的平面座放在平面磨上加工到尺寸

网友:
坐等高手,我觉得4、5楼都是好建议!这么薄的,冲压不太好掌握平面度吧?

网友:
磨平面后上CNC,用磁盘装夹。要不上车床,你那里有圆形的磁盘吗。(要小心机床也被磁化)

网友:
             精密管 厂 能不能定做的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昨天也做了个做一个带孔的平面座,在侧面用螺栓压紧了但是磨下来还是达不到±0.01,估计还是那个工装没做好

网友:
冲压是扯淡,看4楼的行不行?

网友:
这个精度应该不算高的,第一个你磨床精度我想问题应该不大,第二个考虑下如何能不压紧磨!绝不可直接吸在磨床上磨。
另外考虑下外圆磨床,靠端面磨!

网友:
材料、处理、批量、粗糙度?

网友:
请说明材料、处理、批量、粗糙度?不同情况办法不同。

网友:
             先粗车热处理下,再精车,肯定可以的!!!

网友:
只有上心棒,你试试看

网友:
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人问什么材料,也没见楼主说.唉,在说下量有多少,工艺要根据产品要求与量来制定的。

网友:
13楼、14楼已问多遍,不知为什么没有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