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紫铜件-异形深孔

楼主(2011-08-02):
一个朋友接到一个单子是要求在紫铜件内部加工一个深孔,见图。
左边直径20的为内部的凸台,整个部件是内部镂空的。
难度是深度较大,用成型刀加工,刀头易变形,且头部圆环处厚度较小,难保证精度。
请教各位大侠,有无良策。
多谢啦!

网友:
         就是说要镗 了 ??

网友:
你这个图纸我看半天才看明白,还是结合你的文字描述,多了两条线,加工暂时还真不熟悉,期待高手!

网友A:
lz画的图没有看明白,是不是阶梯孔,底部有一个直径为20 mm的圆柱要保留下来,在圆柱周围在还要车掉10mm的空间深度为39mm.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东西不要成型刀就是特种加工了,期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一个问题发两遍了哦!

网友B:
这个图我也是看了好半天才看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另外后边?的直径是多少啊这个尺寸对加工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点评):
这种形状本身就触犯了设计大忌:一来不易加工,二来如果孔内∮20凸台磨损,会造成整个零件报废。

网友(点评):
这个看明白了,学习中

网友(点评):
呵呵 有些东西必须做成这样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画的图没有看明白,是不是阶梯孔,底部有一个直径为20 mm的圆柱要保留下来,在圆柱周围在还要车掉10mm的空 ...

对的,理解得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我也是看了好半天才看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另外后边?的直径是多少啊这个尺寸对加工有很大影响的!

50mm

楼主:
期待高手啊。。。
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案

网友:
先用钻头钻一个φ38mm深158mm的孔,再用白钢刀磨一把成型刀把那个φ20mm的凸台车出来,车削时进给速度慢点就行了,最后再加工φ52mm的台阶孔。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刀会不会太虚了振刀?

网友(点评):
说实话目前我们也是这么在加工,效果不太好,因为还要考虑排屑,刀头很小,振动大,精度难保证。

网友(点评):
你们使用的什么设备啊?

网友C:
电火花加工

网友(点评):
电火花不适合批量加工啊!

网友:
感觉是有点难度,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加工

电火花加工是不是对电极的损耗很大啊

网友(点评):
看怎么选电极材料跟电参数了,不过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你工件是紫铜的,要是批量生产,那还是不用电火花吧。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如果批量不大,可以粗车以后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依我们看内凸台不容易加工,只有从反面打孔紧配合镶直径20的

网友:
                我觉得如果批量大的话还是想想改结构!!!用螺纹配合,,,,

网友:
你这个产品是不是也是电力上用的啊?和我们公司避雷器上一产品很像,也是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常常承受高温高压,设计没有问题,大家不要说设计了,对焊不行,本身铜类产品焊接性能都不好,再说会影响使用的,关于这样的工件我们以前就是设计一个空心掏料刀来完成,按两个刀片就可以了,加工的时候要加冷却液,防止刀具过热磨损,如果精度较高那只能加工中心了!

网友(点评):
谢谢!一看就是在这个行业的

网友:
在从自行车,dsl发了割开的发光开关快颇高看破割开的破港口带过来的广泛的

网友:
你这个东西应该是电极吧?

网友(点评):
对的,坛子里高手很多啊,哈哈

网友:
套料钻最好了,当然得自己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