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车下料

楼主(2011-08-02):
材料 20crmnti  ,拉过丝,   表面有硬化现象  , 车刀yw2 ,   做起来忒费劲!

网友:
那就切割机切切 。。。。 淬火了 ?

网友(2013-06-07):
YW2都不能加工的东西,硬度是在60左右了,建议局部退火吧~用火烧红自然冷却后再加工

网友:
换个皮带轮,慢点转

网友:
转数慢点